请问有没有好用的吸音装置处理舵机、伺服电机转动噪声

楼主(2019-05-03):
最近在做乐器演奏机器人,想使用舵机、伺服电机作为手指驱动结构,但是舵机和电机的转动噪声很大,严重影响乐器演奏效果,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吸音装置或者材料可以吸收或者隔绝噪声?之前买过5cm厚的吸音棉感觉效果一般。

网友:
音圈电机

网友A:
这种应用,怕是成本和空间受限不太可能更换其他驱动方式了。

那么,噪声传出来的路径:
1.空气传播。
2.机架传导和振动。
3.输出轴传导。

每条对应的措施:
1.舵机安装在封闭壳体内,壳体内壁可以考虑贴汽车丁基胶三合一止振板。(这是一种泡泡糖样的胶)
2.舵机安装螺丝处加软垫,与机架接触面使用软垫或发泡双面胶。
3.传动链中添加一个柔性件,传动输出处使用海绵或羊毛毡填充间隙。

综合考虑,建议将舵机全都安装在机器人身体内,通过尼龙拉线(鱼线)像自行车刹车那样驱动手指等部位(动物也是这样的结构,腱)。

网友B:
提供电机细分数 我一般256细分 听不到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电机细分数 我一般256细分 听不到声音

目前没有细分,因为要求速度响应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细分,因为要求速度响应较快

低速高细分 高速低细分 变细分加速可解决

网友C:
搭车求问:舵机用在工业场合稳定可靠吗?每天动作2、3千次,里面的电位器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车求问:舵机用在工业场合稳定可靠吗?每天动作2、3千次,里面的电位器能用多久? ...

高级舵机有非接触式的磁位置编码器+无刷电机,电位器感觉也就1000+的寿命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级舵机有非接触式的磁位置编码器+无刷电机,电位器感觉也就1000+的寿命吧 ...

能推荐一个你说的高级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推荐一个你说的高级舵机吗?

比如韩国robotis舵机Dynamixel MX-12W、XL430-W250-T,价格500左右还算便宜。

楼主:
调研了一下,音圈电机是不是很贵?感觉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用,怕是成本和空间受限不太可能更换其他驱动方式了。

那么,噪声传出来的路径:

哈哈,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D:
楼主不会是清华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会是清华的吧?

哈哈,不是,不过之前看过他们做过吹笛子机器人,所以也想做一个

他们用的应该是拉线+伺服电机,跟日本的结构差不多,有点复杂了,不适合个人玩

网友:
用电磁线圈带着微型滑道,或者干脆用微型直线电机

网友:
如果只是开关动作用螺线管当直线电机就可以了吧。用舵机还是有齿轮寿命的。

网友:
线缆传动到末端执行器,把舵机位置放远,拾音器噪声自然减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