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撸了个K210模组,准备批产

楼主(2019-05-04):
简称“小K”,是一款超小的K210模组,贴回来后长期稳定供货,价格美丽。
设计理念:
1、使用NGFF金手指,避免邮票孔模组的二次回流焊导致与焊接厂磨合、甚至是良率下降。NGFF座子零售也就1.3元,算上焊接螺母柱+螺丝不超过1.5元。
2、压缩到最小,仅22MM*18MM。
3、全PIN引出。
4、模组不含WIFI,这部分留给用户。
5、之前做了AIRV板(一体化设计的K210开源硬件),感觉还可以。

首批小量是200PCS,第二批500-1K。就这样走起来。

曾经的尝试
尝试1:使用B2B端子的设计,如下图

尝试2:NGFF接口,本次即将量产的正是在此基础上小幅度更改

网友A:
我画的210板子进不去ISP 大佬知道怎么回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画的210板子进不去ISP 大佬知道怎么回事不

额,这个没碰到
设计AIRV的时候直接就跑起来了,AIRV原理图: https://dev.widora.io/zh/airv 对比检查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这个没碰到
设计AIRV的时候直接就跑起来了,AIRV原理图: https://dev.widora.io/zh/airv 对比检查看 ...

BANK 6 7的电源没接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NK 6 7的电源没接会有什么后果。。。

按理说应该给1.8或3.3吧。没接的还真没试过。

网友B:
有点意思,还以为arm一统江湖了呢,mips还有一席之地,lz加油!

网友C:
AI这么火热,又骗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意思,还以为arm一统江湖了呢,mips还有一席之地,lz加油!

不是mips,这个是risc-v 64bit双核

楼主:
引用 网友C:
AI这么火热,又骗我学?

嘿嘿,我比较闲,看着好玩就弄弄
有大佬说过一句:喜欢ML,热爱做AI

网友:
感觉挺好,弄个 AIRV 回来玩玩先

网友D:
刚刚也关注这个模块,不过内存太小,摄像头太低,不适合做人脸门禁,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也关注这个模块,不过内存太小,摄像头太低,不适合做人脸门禁,可惜了。 ...

一样的感受,摄像头分辨率太低 不适合做门禁和考勤机

网友:
关注。不知道能不能用于ocr,字母、数字识别

网友:
这玩意儿AI怎么玩儿,想做个震动监测的做个实验

楼主:
除了BITK,还有两款210板子即将出来,算是异构系统,高分辨率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能够用来做什么用途呢,比如?

网友:
有没有Q群交流的

网友E:
金手指是喷锡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金手指是喷锡的?

喷锡不是叫锡手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手指是喷锡的?

那个图片是去年10月份的(见丝印),正统批产必须金手指哈

网友G:
K210能够作为MIPS的一个突破口。。

楼主:
引用 网友G:
K210能够作为MIPS的一个突破口。。

risc-v架构,64bit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除了BITK,还有两款210板子即将出来,算是异构系统,高分辨率应该没问题了

k210规格书上写640x480,还能提高么?现在很多门禁直接上500万,走过就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k210规格书上写640x480,还能提高么?现在很多门禁直接上500万,走过就开。

没办法提高,内部的KPU限制,最大只接受这么大分辨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办法提高,内部的KPU限制,最大只接受这么大分辨率

那真心没法玩了,本来还想做个直接输出卷积值的摄像头,查表由别的mcu完成。

网友H:
楼主能给个金手指的封装吗

网友:
前排围观,多搞点有意思的应用出来。

网友I:
risc-v架构不知道是不是以后的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给个金手指的封装吗

下午,NGFF-A-KEY 金手指边的对吧?

网友:
8MB SRAM
估計價格不便宜啊!而且這容量刷個屏頁差不多了,再加個攝像頭估計吃不消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risc-v架构不知道是不是以后的趋势!

主要是开源,不收费。

但问题是碎片化,怕到时没有一家能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主要是开源,不收费。

但问题是碎片化,怕到时没有一家能做大。

大体上是一致的,做的也就那几家,碎片化对指令集本身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给个金手指的封装吗

网友:
还是第二中B格高

网友K:
NGFF座子这么便宜,mark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NGFF座子这么便宜,mark下

假货宝上零售1.3-1.5元。
焊接螺母柱我们找厂家搞了10K,才花900元。配合上螺丝,就当是0.1元一套吧。
这部分好好找找货源,总下来不会超过1.5元。
主要是拆装方便。
现在我们BIT5(7688)的客户初期只买座子回去SMT,后续出多少货再从我这拿多少模组。

网友L:
可以做些啥特殊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做些啥特殊应用?

一般来说KPU部分可以跑模型,用于图像和声音的本地识别。
CPU部分是个400M双核RV,再加上一些外设,8M片内SRAM(AI单独占用2M),做一些本地小业务处理也是够用的。

网友:
原来楼主就是歪朵拉,失敬了

网友:
这芯片多少米

网友:
昨天入了一套,感觉不错,支持一下国产芯片!

网友M:
这玩意是裸机,还是跑的 Linux 系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玩意是裸机,还是跑的 Linux 系统呢

官方提供了两种sdk: https://kendryte.com/downloads/
裸机或freertos

网友N:
现在K210芯片批量供应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现在K210芯片批量供应了吗?

可以找官方批量买了

网友O:
很帅,,赞一下!!

只有模组吗?有没有计划出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帅,,赞一下!!

只有模组吗?有没有计划出底板?

有个小底板,还没设计完,一前一后量产

网友:
我也撸了一下,已经入坑

网友:
你是QQ上那个eve大虾么?你这个板子主要用来搞啥?计算单元?

网友P:
引用 网友D:
k210规格书上写640x480,还能提高么?现在很多门禁直接上500万,走过就开。

500W像素的摄像头,刷到屏幕上的图像是降低分辨率的,实际使用200W都没有,刷脸速度快,是把阈值调低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也关注这个模块,不过内存太小,摄像头太低,不适合做人脸门禁,可惜了。 ...

门禁上用这个绰绰有余了,已经有人用上了,关键是成本低。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说KPU部分可以跑模型,用于图像和声音的本地识别。
CPU部分是个400M双核RV,再加上一些外设,8M片 ...

“8M片内SRAM(AI单独占用2M)”
如果我不使用AI,这2M能拿回来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Q:
“8M片内SRAM(AI单独占用2M)”
如果我不使用AI,这2M能拿回来用么?

不使用ai,那6m足够了,估计也不会用这个片子了。

楼主:
假如当个单片机来玩也不错,双核400MHz的RISC-V架构(开源指令集)国产芯片。

网友R:
不用ai,2M可以当个通用的ram
只是说cpu和apu不能同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用ai,2M可以当个通用的ram
只是说cpu和apu不能同时用

不用纠结那2M,其实6MB已经相当大了,跑各种RTOS都很充足

网友S:
引用 网友P:
500W像素的摄像头,刷到屏幕上的图像是降低分辨率的,实际使用200W都没有,刷脸速度快,是把阈值调低实现 ...

我看用的sensor都是200w的,难道k210能缩放到640底的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看用的sensor都是200w的,难道k210能缩放到640底的分辨率?

k210挂的屏幕最大支持640*320的分辨率,其他的我用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看用的sensor都是200w的,难道k210能缩放到640底的分辨率?

不是缩放,sensor启动后就给初始化成低分辨率的

网友T:
金手指核心板模组发布日期确定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T:
金手指核心板模组发布日期确定了么?

焊接厂回复是5月底能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厂回复是5月底能出来。

那就在这周咯,时时关注

楼主:
K210只有最大8MRAM,跑Linux没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当个单片机来玩也不错,双核400MHz的RISC-V架构(开源指令集)国产芯片。

大神
你好~

楼主:
让焊接厂传回来几个照片

网友U:
引用 楼主:
让焊接厂传回来几个照片

是不是只有 IO67 才能接 1.8V,其他 IO 只能 3.3V?

楼主:
引用 网友U:
是不是只有 IO67 才能接 1.8V,其他 IO 只能 3.3V?

是的,紫薯布丁

网友V:
这东西有图像识别和语音识别的SDK没?

楼主:
板子回来了

网友L:
可以mdk开发环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mdk开发环境吗?

mdk目前不支持risc-v。
官方给的环境是gcc。

网友U:
引用 网友V:
这东西有图像识别和语音识别的SDK没?

只有demo,模型相关的资料奇缺,因为对卷积格式有要求,还不能直接用标准模型

其实其他资料也很概略

网友(2019-06-10):
核心板收到,挺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U:
只有demo,模型相关的资料奇缺,因为对卷积格式有要求,还不能直接用标准模型

其实其他资料也很概略 ...

latyas大神整理的快速认识K210  : https://forum.kendryte.com/topic/216/
关于模型这一块,我打算买矿卡(1060或1080ti)来训练,训练后用kendryte提供的编译工具将模型缩小,还没想太好。
等BITK210底板回来后开始着手搞软件。
这几天BITK210底板工程整理完后开源。

网友P:
引用 楼主:
latyas大神整理的快速认识K210  : https://forum.kendryte.com/topic/216/
关于模型这一块,我打算买矿卡 ...

你好,模型训练后,咋转化成k210能跑的程序呢?没看到有详细的官方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好,模型训练后,咋转化成k210能跑的程序呢?没看到有详细的官方文档。

到官方github看看,有两个工具可以转,详细文档估计短期内是不可能有的了

网友W:
请教下楼主,K210只有8bit DVP,我的应用需要12bit,是否可以通过其他高速IO模拟出12bit 类似DVP的接口呢?可以的话就撸个过来玩下先。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W:
请教下楼主,K210只有8bit DVP,我的应用需要12bit,是否可以通过其他高速IO模拟出12bit 类似DVP的接口呢? ...

应该不可以。他这个DVP可接受的分辨率很低,色彩也不需要多高。

网友W:
引用 楼主:
应该不可以。他这个DVP可接受的分辨率很低,色彩也不需要多高。

谢谢,我不是接摄像头。
我想用来接ToF传感器(分辨率不超过640x480),就将他当作通用高速MCU用,压榨他的CPU/FPU.
其他资源应该都OK,就是12bit DVP接口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W:
谢谢,我不是接摄像头。
我想用来接ToF传感器(分辨率不超过640x480),就将他当作通用高速MCU用,压榨他的 ...

这种传感器只能固定12Bit数据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传感器只能固定12Bit数据工作?

减少bit数会降低距离测试分辨率…与应用场景不符

楼主:
晒晒图,请轻喷。
底板原始工程: https://github.com/widora/AIRV2-BITK210

网友F:
引用 楼主:
晒晒图,请轻喷。
底板原始工程: https://github.com/widora/AIRV2-BITK210

这一套下来多少钱

网友:
看起来似乎不错!

网友X:
今天刚刚淘宝撸了一套楼主的这个板子,板子+屏+摄像头一共110。准备买回来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一套下来多少钱

所有下来109元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有下来109元哈

在哪下单?有例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X:
今天刚刚淘宝撸了一套楼主的这个板子,板子+屏+摄像头一共110。准备买回来吃灰 ...

买了第一版的只通了一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哪下单?有例程吗?

taobao,
例程kendryte官方有sdk和demo

网友F:
引用 楼主:
taobao,
例程kendryte官方有sdk和demo

不方便可以私信我淘宝网址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方便可以私信我淘宝网址一下吗?谢谢

www.taobao.com 将www换成widora

网友F:
引用 楼主:
www.taobao.com 将www换成widora

谢谢,请问申请这样的域名要多少钱?本人也想了解一下淘宝开店:)

网友:
已经下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请问申请这样的域名要多少钱?本人也想了解一下淘宝开店:)

淘宝店铺本身可以自定义域名。只要不和别人的品牌名字冲突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店铺本身可以自定义域名。只要不和别人的品牌名字冲突即可。

哦,原来如此

网友:
NGFF 再加个螺丝看起来确实结实多了

网友Y:
想请问一下,这个金手指板厚是多少?要不要做斜面?

楼主:
引用 网友Y:
想请问一下,这个金手指板厚是多少?要不要做斜面?

0.8mm
经常插拔需要倒角,否则伤连接座。
这类核心板并不经常插拔。

网友Z:
引用 楼主:
www.taobao.com 将www换成widora

我查看了资料,没有说有lcd驱动接口, 套件带了320240的屏幕, 如果K210作为TFT驱动,能够驱动多大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查看了资料,没有说有lcd驱动接口, 套件带了320240的屏幕, 如果K210作为TFT驱动,能够驱动多大屏幕? ...

只能驱动SPI或者8bit的屏。一般分辨率都很小。这个芯片主要是注重于计算,数据处理。屏带不大。

网友S(2019-07-15):
引用 楼主:
应该不可以。他这个DVP可接受的分辨率很低,色彩也不需要多高。

这个k210 支持bt656 图像输入吗?

楼主(2019-10-10):
引用 网友S:
这个k210 支持bt656 图像输入吗?

没找到支持bt656这种。
翻代码:https://github.com/kendryte/kend ... lop/dvp_ov/ov2640.c
0xda寄存器初始化值:0x08; 默认配置位标准时序:RGB565
page20,

网友AA(2020-01-13):
引用 网友D:
那真心没法玩了,本来还想做个直接输出卷积值的摄像头,查表由别的mcu完成。 ...

500万像素摄像头的人脸门禁又是用的什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A:
500万像素摄像头的人脸门禁又是用的什么方案?

普通人脸门禁其实不需要专门的AI芯片,本地算法就可以完成。500W的后端soc极有可能是普通全志或rockchip。
尤其是闸机这种场景,一秒钟处理20个人脸和2个人脸在体验上没有区别。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普通人脸门禁其实不需要专门的AI芯片,本地算法就可以完成。500W的后端soc极有可能是普通全志或rockchip ...

客户的场景是上班高峰期可能有10~20个人同时对着摄像头打卡,K210这货能不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客户的场景是上班高峰期可能有10~20个人同时对着摄像头打卡,K210这货能不能搞定? ...

哦,你指的是无感门禁,K210的CSI分辨率非常低,这种场景不行。
估计要高分摄像头加一个ARM做人脸检测切片出人脸,让K210仅仅做图像匹配的后端比较靠谱。SPI通信。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哦,你指的是无感门禁,K210的CSI分辨率非常低,这种场景不行。
估计要高分摄像头加一个ARM做人脸检测切 ...

你这个回复靠谱。人脸搜索用其它方案做,人脸识别用K210. 你的109元的套件有没有一个入门文档?怕买回来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你这个回复靠谱。人脸搜索用其它方案做,人脸识别用K210. 你的109元的套件有没有一个入门文档?怕买回来 ...

哦,那个板子买回去大概率吃灰,目前我们这边的板子默认用勘智的sdk

网友AB:
请问楼主有配套的教程么?只能用官方SKD么?因为我看到官方sdk用的lcd驱动和摄像头驱动和您的不同,不知道修改移植的工作量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请问楼主有配套的教程么?只能用官方SKD么?因为我看到官方sdk用的lcd驱动和摄像头驱动和您的不同,不知道 ...

主要用官方SDK,春节回来后开始补K210的wiki。
改动量非常小,春节我会适配下。SDK中的demo还挺多的。

网友AB:
引用 楼主:
主要用官方SDK,春节回来后开始补K210的wiki。
改动量非常小,春节我会适配下。SDK中的demo还挺多的。 ...

感谢回复,过了年准备用在视觉识别上,可能还要从您这里买点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感谢回复,过了年准备用在视觉识别上,可能还要从您这里买点芯片

好的,谢谢支持:)

网友AB:
请教大佬,k210的电源域设置问题,硬件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连接了对应的组电压,还需要额外配置电源域参数么?假如硬件已经链接到了3.3v,那么无论如何配置都无法改到1.8v阿,对此不理解,官方freertos的sdk没看到有配置,standalone倒是有配电源域的代码,但是也只是涉及到lcd和摄像头时候有配置,其他简单demo比如控制io,也没做配置动作。大佬能否指点下,什么情况下需要配置电源域,配置的原则是什么?先谢谢了

网友:
可以,准备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请教大佬,k210的电源域设置问题,硬件在设计的时候已经连接了对应的组电压,还需要额外配置电源域参数么? ...

跟踪了下函数,我的猜测是如果不调用sysctl_set_power_mode去设置的bank应该统一为3.3V。特意去设置才是1.8V。
看kandryte论坛里这样说,第一步连接相应BANK的VDDIO到对应电压,第二步用函数设置下。
sysctl_set_power_mode(SYSCTL_POWER_BANK6, SYSCTL_POWER_V18);
sysctl_set_power_mode(SYSCTL_POWER_BANK7, SYSCTL_POWER_V18);

网友AB:
引用 楼主:
跟踪了下函数,我的猜测是如果不调用sysctl_set_power_mode去设置的bank应该统一为3.3V。特意去设置才是1 ...

新年好,感谢大佬回复,我后来实际测试了一下,只要硬件连接是到特定的电压,电源域设置或者不设置没啥区别。k210的资料还是太少了,好多东西看的迷迷糊糊的,比如plic的api可以设置GPIOHS的中断服务函数,在GPIOHS的api里面也可以注册中断服务函数,也搞不清这个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只好慢慢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新年好,感谢大佬回复,我后来实际测试了一下,只要硬件连接是到特定的电压,电源域设置或者不设置没啥区 ...

你还挺细心,寄存器手册中我愣是没找到sysctl中的powermode寄存器.....所以才猜测复位值应该为0

刚才实际测试了下,设置与否情况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挺细心,寄存器手册中我愣是没找到sysctl中的powermode寄存器.....所以才猜测复位值应该为0

刚才实 ...

假期窝在家里研究k210两周,加上论坛包括楼主在内的热心网友支持,陆续摸清楚了一些问题,记录在这里,以便更多人少迷惑一点:
1/电源域设置问题,上电默认都是3.3,如果硬件连接到了1.8,需要设置对应的电源组到1.8V。
2/plic中断控制api和gpiohs的中断控制api打架的问题,其实并没有打架,之前一直在疑惑这两个系统关联关系,昨天通过仔细查看了sdk代码,发现gpiohs的api其实是调用了plic的api进行了二次封装
3/驱动ov2640和其他型号的tft,经过摸索,可以继续使用官方的sdk,需要改动以下部分:a.引脚映射。b.电源域设置。c.reset引脚驱动(我在这里吃亏比较多),官方开发板reset是直接硬件rc实现,其他的开发板有单独reset,需要额外定义一个GPIOHS引脚去发出reset信号。

楼主:
2640,5640和gc0328都在这里,屏幕控制默认兼容了st7789v
https://github.com/kendryte/kend ... tree/develop/dvp_ov

网友:
再次感谢楼主和包括k210设计者在内的坛友的指导,疫情期间,搞搞学习,真的不错!现在对深度学习怎么在k210上实现还是一窍不通,只是慢慢熟悉了作为普通单片机的开发,期待有更多资料出现,我这种菜鸟能跟着入个门!祝大家身体健康!

网友AB:
引用 楼主:
2640,5640和gc0328都在这里,屏幕控制默认兼容了st7789v
https://github.com/kendryte/kendryte-standalone ...

按照我的经历,不同屏幕控制器都是兼容的控制指令,勘智官方的sdk拿来改下定义驱动别家的8bit屏幕没啥问题,需要改动的部分我已经回帖说明了,楼主的k210寄存器手册如果没有NDA管控的话能发一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按照我的经历,不同屏幕控制器都是兼容的控制指令,勘智官方的sdk拿来改下定义驱动别家的8bit屏幕没啥问 ...

这个寄存器手册的确是nda下的,如果个别reg想查的话我可以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寄存器手册的确是nda下的,如果个别reg想查的话我可以截图

没关系,大部分用sdk就够了。另外也贴一个发现的官方基于freertos的skd的bug,fft的api里面fft_complex_uint16函数,运行到这会死机,官方的demo也是一样表现,查不出问题,换standalone后运行正常,如果有掉到坑里的,可以换standalone解决

楼主(2020-03-21):
Pinout图来啦

网友AC:
有这么多公司做MIP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有这么多公司做MIPS啊

MIPS,指的MT7688 ?
K210是RISCV内核

网友AC:
引用 网友F:
喷锡不是叫锡手指吗?

喷锡不是叫锡手指吗? +1

网友AD(2020-07-21):
楼主方便透露一下吗,K210芯片的供货是去哪家拿的,批价能到2x 还是3x的水平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方便透露一下吗,K210芯片的供货是去哪家拿的,批价能到2x 还是3x的水平啊,谢谢 ...

210芯片去找kendryte原厂,只有这一个渠道,价格看量,大概3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喷锡不是叫锡手指吗? +1

金的,金的。
核心板已经出到第二代,2*1.8CM,https://widora.io/k210

网友AE:
你这个能跑Linux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你这个能跑Linux吗?

K210只有8MB内存,跑Linux无意义

网友(2020-10-16):
有人脸识别的例程吗

网友:
不错,现在这个很火。

网友AF:
LZ,我刚买了K210核心板,底板没找到。能否给个买底板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F:
LZ,我刚买了K210核心板,底板没找到。能否给个买底板的连接?

底板还没来得及生产。 计划停2个月。

网友(2021-07-01):
楼主这个项目还在继续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