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有谁知道史密斯燃气热水器E4报警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9-05-04):
有谁知道史密斯燃气热水器E4报警是什么故障,如何维修。故障表现为刚开始时正常使用,一个人洗澡后,第二个人再洗时就出现E4故障,初步判断应该是温控方面的传感器问题,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请说下。

网友A:
堵住了?进水口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堵住了?进水口清一下。

看了下出水还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出水还好啊

E4是高温报警, 原因是测温探头表面结垢严重, 测温反应迟钝的引起.
热水器换热面温度很高, 水流过时会有水垢产生, 时间长了, 就会有不少水垢附着在换热器内表面, 日积月累, 造成热水管路堵塞, 就会造成热水出水量变小(貌似水压小的现象), 出热水时间变长等问题. 同时, 热水出水口处装有温度传感器, 这个地方是热水器水路里最窄的地方, 容易积聚水垢, 造成温度感测滞后, 导致出水忽冷忽热, 严重的会导致热水过热, 引起过热保护熄火。
建议首先清洗除垢,网购一套 快速热水器免拆除垢器, 用它给热水器注入除垢剂清洗一下热水器内部就可以解决, 操作简单方便, 用它以后定期清洗, 当可避免再度发生此问题.很多人都用过了, 真实有效
E4故障是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故障代码:E4
故障内容:温度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故障现象:无法启动加热
故障原因及排除方式:
1、确认温度传感器的接线插件是否接触不良、脱落或断线。需将断线确实连接。
2、确认温度传感器是否开路或短路。属零件损坏需更换。
3、控制基本是否故障,无法接收及发出信号控制启动。需更换控制电路板。

楼主:
问题解决,一开始也是怀疑是水垢,及温度传感器什么的,其实是被故障现象误导了。故障的真正原因是强制排风侧的开关接触不良,风扇转了开关也动作了,但有时无信号输出。拆了开关清洗下开关触点后故障解除。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一般是风压开关吧,万和的见过

网友:
我的万和已经打火成功了还在哒哒哒打火,一会会灭,又重新打火,经过3到4次才正常。不知什么原因,将就用着。

网友:
风压报警,网购风压开关替换。

网友(2019-07-02):
我家万和也是这个故障,网购了风压霍尔传感器,还不会更换,太难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4是高温报警, 原因是测温探头表面结垢严重, 测温反应迟钝的引起.
热水器换热面温度很高, 水流过时会有水 ...

搭车问一下,用了2年的史密斯频繁报E5是怎么回事,需要售后吗

网友:
一般是水垢太多了,买一点柠檬酸来清洗吧,或者让清洗热水器的人过来清洗好了,我家的就是e4 有时候还e2 ,我洗了一次,居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