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求助,放电到最后,电压突然升起来了

楼主(2019-05-04):
2并的18650,带保护板,容量 2000x2,便宜国产货,1688入的多。

--------------------------------------------------------------
发现质量不行,内阻高,充电慢,
有几组,1a放电到2.7,放了1500-1800ma,后面0.4a放电,电压下去之后突然标起来了, 0.4a放了 600多ma之后,1a有能放电了,放了1000ma+,
然后充电,结果第二天早上一节电池起热了,40度+,然后几个小时过去,那节电池0v了,但是还能充电,但是我没敢再充,怕爆。

前面的曲线没存,后面有发现了一组这样的,大神看看是啥原因。

楼主:
补充,发现起热后,我就把电池组拆了,发热的那个电池,啥都不接,自己在发热 40--45度,几个小时才凉凉

网友:
我靠,电池也有回光返照?

楼主:
我打算剩下的也再充下电看看。太奇怪了

楼主:
我在怀疑是不是两颗电池,有颗电池到最后才出力,胆感觉这样讲不通啊,是并联的啊

网友:
这个是核电池吗?好厉害。

网友:
是不是和两颗并联有关系?
一颗先给另一颗充电,然后两颗一起放电?

楼主:
我是充满电才测的,充电很慢,充电时候升压很快,后期小电流能持续好久

楼主:
补个另外一组的图,中间停止的部分是设置了1a放到2.7v,搁置几分钟,后面开始0.4a放电到2.7,后面我看有异常,关了

网友:
也许是温度太高造成的?

网友:
3V就应该关吧,你的保护板只管充电保护不管过放电保护是吧

网友:
便宜货很正常,不怕出事就用,怕就换

网友A:
猜测电池内部物理结构发生了变化,导致极板薄膜受压使电压上升(这在软包电池上可以观察到,尤其是小电池,手捏一下就能观察到电压变化)
后面的持续发热可能是极板微观结构受损导致的

一般手机在3.2~3.5V就报5%或0%电量准备自动关机了,不会放到保护板保护的电压的,充电宝那种放到2.7的用法寿命表现的会比手机这种差很多

网友B: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仪器抓的曲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仪器抓的曲线呢

电池负载测试仪很多都有此功能,通过USB,COM口接电脑,一般价格在1.5K以上的都有这功能

网友:
感觉测量仪器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13楼分析到位

网友:
感觉13楼的分析很透彻啊,学习了

网友:
有可能电快放完时,负载自动断开电压又上去了。

网友D:
电流红线如此平直,是否测量反馈的值?还是设定值?
如果是设定值,有可能保护板保护了,然后放电仪自动断开,保护板恢复,电压上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红线如此平直,是否测量反馈的值?还是设定值?
如果是设定值,有可能保护板保护了,然后放电仪自动断 ...

这才是真相。

网友:
不是接触不好就是电池内阻太大该扔了

网友:
只能说,内阻过大,或放电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电池内部物理结构发生了变化,导致极板薄膜受压使电压上升(这在软包电池上可以观察到,尤其是小电池, ...

感觉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红线如此平直,是否测量反馈的值?还是设定值?
如果是设定值,有可能保护板保护了,然后放电仪自动断 ...

电子负载,设定的恒流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仪器抓的曲线呢

灼智 ,避免涉嫌广告,自行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负载测试仪很多都有此功能,通过USB,COM口接电脑,一般价格在1.5K以上的都有这功能 ...

淘宝,200多,看我之前的电池测量帖子,好用

网友:
这个是虚电么

楼主:
这曲线,无语了,被奸商忽悠了,阿里巴巴买了一批,都这样子,由于要求定做了接头,卖家要求先确认了收货卖家才给做,没多想就先确认收货了,后来发过来这个样子,卖家不给售后,投诉了也没用。

顺便说下,这电池晃晃能冲上电,再晃荡下换个摆放姿势就充不上了,问题电芯。

楼主:
这个会不会爆掉

网友:
过充过放,保护不到位
爆掉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