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hex的格式,谁能给搞个大于64KB的stm32 hex

楼主(2019-05-05):
刚开始研究bootload ,看了下hex格式如下:这种00类型的数据才是烧录到芯片中的数据,
有个问题是,偏移量是2字节,最大就是64kb,stm32 有128kb 512kb 的芯片,hex是怎样的? 哪位能发个大于64kb 的stm32 hex上来看看
长度   偏移    记录类型
:02        0000                04                0800        F2                                                                    //04-扩展线性地址记录

:10        0000                00                68130020DD020008E5020008E7020008        8E    //00-数据记录
:10        0010                00                E9020008EB020008ED02000800000000        01
:10        0020                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5020008        B1
:10        0030                00                F1020008000000008D020008C90200085B

:04        1C00                00                00000000                                E0
:04        0000                05                080000ED                                02                                    //05-开始线性地址记录
:00        0000                01                FF

网友:
你有没有装JFLash这类的软件,随便找一个大于64K的文件,比如图片,视频。用bin格式打开,然后另存为hex格式

网友:
楼主,随便做个字库,32*32或者96*96的,要1M都不是问题。。。。。。。

网友A:
后面的就是加一条第一行,把0800变成0801了呗。。。0800或0801是高16位地址,和数据记录前面的低16位地址连起来,就是数据记录的完整地址了。

网友:
扩展地址,又是16位,总共有32位的地址空间了,那就是0~0xFFFFFF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就是加一条第一行,把0800变成0801了呗。。。0800或0801是高16位地址,和数据记录前面的低16位地址连 ...

懂了懂了,谢谢!

网友B:
HEX好像最大,可以支持到4G
如果不行,自己定义一个新的HEX格式,要多大都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EX好像最大,可以支持到4G
如果不行,自己定义一个新的HEX格式,要多大都行 ...

没哪个单片机程序能大于4G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哪个单片机程序能大于4G吧

是因为32位地址的关系,2^32 =4G .

比如常见的ARM 单片机地址空间就有4G,只是没使用完毕而已。

另外,HEX文件也有用在PC机方面的,所以HEX文件当前最大支持的容量就是4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32位地址的关系,2^32 =4G .

比如常见的ARM 单片机地址空间就有4G,只是没使用完毕而已。

我知道是2^32的原因。

只是感觉当前阶段,不大可能有程序能大于4G

PC上的软件与单片机软件不同。PC上的软件一般都是工作在操作系统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