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keil开优化后程序出现运行异常的问题

楼主(2019-05-05):
原来是level0,改为level 1后,具体代码如下,反汇编如图所示,
                        if(CtrlSignFlag==1)
                        {
                                CtrlSignFlag++;
                                if(CtrlSignCet >=30)
                                {
                                        CtrlSignCet =0;
                                        if(CtrlSignStu.CtrlSignTask[0] == 1)
                                        {
                                                CtrlSignFlag =0;
                                                CtrlActinter=30;
                                  }
                                }
                        }
代码运行后, if(CtrlSignFlag==1)不成立的情况下直接跳转到 if(CtrlSignStu.CtrlSignTask[0] == 1) 这条语句,从反汇编代码也可以看出是直接执行到这条语句了,跟源代码对比一下大家就会发现我指的问题所在,但不知道编译器为什么会这样优化

我再把优化等级为level0时的反汇编代码发一下,比对一下就知道与level1时的明显区别,第一张图是优化等级level1,第二张图是优化等级level0

楼主:
有沒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有没有其他地方  有这一句?  如果有的话是不是把两个地方的这一句合并成一个地方了
if(CtrlSignStu.CtrlSignTask[0] == 1)
                                        {
                                                CtrlSignFlag =0;
                                                CtrlActinter=30;
                                  }

网友B:
没错啊,不成立跳转到688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其他地方  有这一句?  如果有的话是不是把两个地方的这一句合并成一个地方了

没有,看反汇编代码,除了直接跳转到 if(CtrlSignStu.CtrlSignTask[0] == 1) 这条语句这个问题,还有编译器对这几行代码为什么会重复两次执行
if(CtrlSignFlag==1)
                        {
                                CtrlSignFlag++;
                                if(CtrlSignCet >=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啊,不成立跳转到688a

0x0800686A对应的是 if(CtrlSignStu.CtrlSignTask[0] == 1)这条语句,先执行这条语句了,执行到0x0800686C时是第二次执行 if(CtrlSignFlag==1)语句了

网友C:
debug打个断点,如果那里不能打断点就是被优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bug打个断点,如果那里不能打断点就是被优化了

能打断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0x0800686A对应的是 if(CtrlSignStu.CtrlSignTask[0] == 1)这条语句,先执行这条语句了,执行到0x0800686 ...

开优化以后汇编和c就不是一对一的对应了,编译器会根据前后文预先加载一些东西。
你看到的第一次CtrlSignStu.CtrlSignTask[0] == 1,其实并没有判断,只是预先加载了CtrlSignStu.CtrlSignTask的地址给R2。
或许你的程序不管CtrlSignFlag==1是否成立,后面都需要操作CtrlSignStu.CtrlSignTask,所以就预先加载了。
1434行下面两句才是判断CtrlSignFlag==1,然后跳转到688a。

网友:
代码要经的起优化,才是好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优化以后汇编和c就不是一对一的对应了,编译器会根据前后文预先加载一些东西。
你看到的第一次CtrlSign ...

CtrlSignFlag 和 CtrlSignStu.CtrlSignTask[0]是在某一个条件成立时同时被置1的,CtrlSignFlag=1时才会去进一步判断CtrlSignStu.CtrlSignTask[0],逻辑上没有发现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优化以后汇编和c就不是一对一的对应了,编译器会根据前后文预先加载一些东西。
你看到的第一次CtrlSign ...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if(CtrlSignStu.CtrlSignTask[0] == 1)这条语句打断点虽然是进去了,但其实只是编译器预先加载了CtrlSignStu.CtrlSignTask的地址给R2,实际是没影响,也就是说这个是正常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if(CtrlSignStu.CtrlSignTask[0] == 1)这条语句打断点虽然是进去了,但其实只是编 ...

是的,编译器把if(CtrlSignStu.CtrlSignTask[0] == 1)分成了两部分。在判断if(CtrlSignFlag==1)前加载基地址,后面才是实际的取值判断。
至于为什么这么做,还要看更长的上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编译器把if(CtrlSignStu.CtrlSignTask[0] == 1)分成了两部分。在判断if(CtrlSignFlag==1)前加载基 ...

这里跟其它地方牵扯关系不大的,编译器为什么这么弄实在搞不懂。不敢保证编译器开优化后所有代码都没问题,现在只能通过功能全面测试来排除优化后有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