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控制PMOS中R199的作用?

楼主(2019-05-05):
  R199有何作用是否可以去掉?

楼主:
R199有何作用,是否可以去掉?更正下都是mos管

网友:
你去掉Q19的基极电阻?

网友:
明明是三极管好不

网友:
如果是MOS管可以去掉了,如果是三极管。那个R199是限流的。你确定基极电流过大不会损坏三极管吗?

网友:
去掉就直接VBAT_G短路了

网友:
这个电路成熟,稳定。楼主不要瞎搞。
想省银子,就用8050三极管,不到3分钱。

网友:
最好不要去除,防止开关时栅极电压震荡。尤其是开关频率较高的应用上,如果没有可能会造成工作不正常MOS管发烫。MOS的栅极对源极有寄生电容。

网友:
用电阻分压,防止GS电压过高击穿。

网友:
不能去除R199,不然VBAT_G对地短路了咋办?

网友:
模电基础啊

网友:
那要看VBAT_G的实际电压了

网友:
晶体管电路设计(上),是本好书。

网友A:
这是三极管,如果不加电阻就短路了,如果是MOS就可以不要。

网友(2020-06-16):
引用 网友A:
这是三极管,如果不加电阻就短路了,如果是MOS就可以不要。

如果是MOS管,输入电压大于Vth,MOS管会完好吗?

网友B:
如果是三极管,R199是限流的,防止三极管短路;
如果是MOS管,VBAT_G电压小于12V,R199可以不要;VBAT_G大于12V,R13和R199分压,保护栅极不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三极管,R199是限流的,防止三极管短路;
如果是MOS管,VBAT_G电压小于12V,R199可以不要;VBAT_G大 ...

这个是标准答案。建议MOS的GS间再加一个稳压管方式Vgs过压。

网友:
分压,限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三极管,如果不加电阻就短路了,如果是MOS就可以不要。

请教,不是有R13吗,怎么就短路了?这个R199就是限流和分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有R13吗,怎 么就短路了。这个R199就是限流和分压

Q19的EB相当一只二极管,如果不加R199,Q20导通不就对地短路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Q19的EB相当一只二极管,如果不加R199,Q20导通不就对地短路了么?

多谢指教

网友:
如果是三极管,R199是限流的,防止三极管短路;
如果是MOS管,VBAT_G电压小于12V,R199可以不要;VBAT_G大于12V,R13和R199分压,保护栅极不过压;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