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波峰焊,先分板,后过波峰焊,还是先过波峰焊,后...

楼主(2019-05-05):
很多板子,插件会突出来板边缘,
这样就必须先把Vcut分板了。

但问了波峰焊厂家,似乎都喜欢先过波峰焊,然后才分板。
可能分板后,PCB数量就变多了,他们嫌麻烦吧

网友:
当然先过波峰再分板,有工艺边好固定也好拿,分板都是放最后的,过QA后

网友:
这种东西没什么死板规定,看工艺需要;拼板效率高点,分后如果太小爪链抓不住.....;边缘太突出只能调整入口方向或做治具或留足工艺边.....

网友:
不能调整拼板图么?工厂是可以给你先分板再做但是效率低了,还是要跟你多加工费,而且一定比加大板子要贵。 DFM好好学学

网友:
如果见过生产线,你就知道为啥了

网友A:
跟夹具和板子大小都有关吧,你板子小的话锡炉都浪费了,滚出来的波氧化率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夹具和板子大小都有关吧,你板子小的话锡炉都浪费了,滚出来的波氧化率那么高 ...

我的是2拼的,分板后,一个夹具里面可以做四个板槽,
不影响的。

网友:
波峰焊过夹具和pcb工艺边的轨道链爪不一样。

网友:
当然是后分板,除非你没有预留工艺边。这是你不熟悉生产流程造成的问题,不是PCB厂家和PCBA代加工厂家的问题。

网友:
可制造性很重要,我这边的客户在产品研发时我就帮忙搞好DFM了,我这生产起来比较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