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可以分享一个拼好板的PCB文件学习一下

楼主(2019-05-06):
小板和小板之间的连接怎么加,工艺边该怎么弄。

网友:
对外形尺寸要求严格的话就上下板之间留2mm间距锣槽,左右各加5mm工艺边

网友:
嘉立创有说明,我之前都是按照嘉立创的搞的,有几种方法,我用的下面这种。

网友:
对外形要求低的(≥±0.4)的,直接V割,无间隙拼版,
工艺边 3mm 就可以了

网友A:
做过好多次了,在cam350里面拼

网友B:
cam350 拼板+工艺边的教程能分享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过好多次了,在cam350里面拼

好奇为啥用孔分割,不做V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奇为啥用孔分割,不做V割

1、太小的板在JLC做不了SMT,我这个才1.4cm,下单页面直接没有SMT可选
2、JLC规定,V割做不了SMT,我也没追究过为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太小的板在JLC做不了SMT,我这个才1.4cm,下单页面直接没有SMT可选
2、JLC规定,V割做不了SMT,我也没 ...

第二点,,v-cut后,板有变形,再去smt,变形会造成 贴不到位,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am350 拼板+工艺边的教程能分享么

发了个,参考一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143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了个,参考一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1439-1-1.html

非常感谢!马上去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点,,v-cut后,板有变形,再去smt,变形会造成 贴不到位,可能  ...

猜错了.  在怎么V, 贴片机都能搞得.

嘉立创SMT样品贴片实际上是生产模式决定了不能用V, 拼版生产,拼版贴装, 后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