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的大功率IGBT靠谱吗?有没有批量用过的?

楼主(2019-05-06):
400A1200V的大模块,淘宝上的很多宣称全新原装的大牌子IGBT,价格比得digikey或mouser便宜一半以上。买了几个,现在做实验测试没有问题的,但批量使用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不知道这些便宜的模块是怎么来的,是国产货或者翻新货?抑或真是特殊渠道的原装?

网友:
这个稍微有点量,找代理拿就好,价格和淘宝差不多的。

网友:
这种还是要靠谱渠道吧,烧起来好可怕。

网友:
价格比digikey或mouser便宜一半以上,很正常。
有量,找代理,可能还要便宜点。

网友:
买到过有问题的,也买到过好的。

网友:
看人品了

网友:
这东西楼主都敢买淘宝来路不明得,怕不是以前没掉过坑。淘宝得东西不是不能用,但是鬼知道下一批会不会出问题。买几个做测试实验都没问题,批量反正我是不敢。

网友(2019-06-21):
看靠毛泽上英飞凌模块, 1200V ,额定600A( 最大1200A)  , 要900 多
哥们你看到的多少钱。

网友A:
兄弟,要模块的话可以找我,英飞凌,富士的都行

网友(2019-10-18):
引用 网友A:
兄弟,要模块的话可以找我,英飞凌,富士的都行

靠谱吗,我们想用,私信我

网友:
五六年前我就在倒腾IGBT。一般这种有两种货,一种是拆机的,有一定的不良率,这个就是真货。还有一种就是走私进来的机芯,然后在国内小厂封装的全新货,这种就 是假货,品牌厂家可以随便标,一般来说,质量也没啥问题,一般是韩国芯片。但是要注意一个虚标的问题,比如200A的标成300A,300A的标成400A。裕量留大点,也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