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铺铜对差分线阻抗有何影响?

楼主(2019-05-06):
为了防止干扰很多时候会在pcb上铺铜,铺铜与差分线间距应该是多少合适呢?会不会影响阻抗呀?根据嘉立创的阻抗小助手算的 有算铺铜吗?新手一个啥也不懂,,求老师指点

网友A:
看你的差分线阻抗要求呀,  一般差分线下面第二层是最重要的 尽量保持完整的电位平面(或者保证差分下面是完整的平面包围) 可以是GND也可以是VCC

网友:
jlc的算差分下的地平面,但是没算差分两边的

网友B:
同层铺铜距离20mil以上,对阻抗的影响可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差分线阻抗要求呀,  一般差分线下面第二层是最重要的 尽量保持完整的电位平面(或者保证差分下面是 ...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层铺铜距离20mil以上,对阻抗的影响可以忽略了

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