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LC:汽车级的PCB有什么特殊要求?

楼主(2019-05-06):
公司有意向开发汽车上的一个部件。
了解一下,
汽车级的PCB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
为啥我的反应竟然是pcb上可以贴钢化膜,OMG

网友:
木有任何问题,甚至不负责的说只要是pcb都可以

网友:
主要是环境测试,和你的电路,结构都有关。离心,正弦震动,随机振动,温度冲击,脉冲群冲击,火花干扰等等等等

网友:
后装应该没啥特殊要求,主要是认证和试验过了就可以了。

网友:
据我所知 并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楼主:
因为温度范围更宽,-40℃~+125℃
铜皮厚度,过孔要求,是不是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温度范围更宽,-40℃~+125℃
铜皮厚度,过孔要求,是不是更高?

出口的产品是否要求无卤PCB,还有高Tg等。这个板厂应该清楚。

网友:
没啥要求。。。曾经做过几款汽车上的产品,,,普田2层板,,,,就是电源ICal 要耐高压型(记的好像是LM2576HV),,,其它都差不多用。

网友:
我猜有铜皮厚度,沉金工艺

网友:
PCB不知道有啥要求,PCBA贴片我就知道要求充氮焊接

网友:
无铅,无卤,94V-0  ?

网友:
平整度的一致性

网友:
要贵,这就是标准,军用的更贵!

网友:
前仓考虑高tg,常电主意离子迁移

网友:
PCB我只用带KB标记军工级A料。
汽车级相比军工级简直弱爆了。

网友:
符合RHOS,无铅,阻燃,其他的基本没有要求了,基本上只要是线路板就可以。

网友:
原来的TS16949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