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CAM 350里拼版的教程---适合JLC的SMT

楼主(2019-05-06):
本人画图allegro,在JLC制版习惯出gerber,偶尔需要拼版,经常忘记步骤又去网上搜索,索性做个教程。

导入单个gerber

setting-unit里设置单位为mm

复制:edit-copy,按w键,框选后按enter,选原点,进入粘贴状态

在左下角输坐标,选相对坐标系rel,按每板间隔1.6~2.0的间距计算,输入相对坐标后按enter,重复n次

画工艺边:按Q键在板框那按一下,出来的type是line。在左上角的x:y格点那里调整格点为0.5:0.5,意思是xy的格点都是0.5mm。add-line,两边各画5mm的工艺边

打邮票孔。按A键,出来D码表,拉到最后有一个none的,更改它的shape为round,diameter为0.5。
调整格点为0.7,add-flash,选刚才添加的这个。在连接处放八个,间距0.7mm(0.2+0.5),再把外面的线补上,存档完工。

网友:
这个好,学习了!

网友:
能否来个PDF?,:)

网友:
It would be good to have a step by step tutorial.

网友:
V-cut怎么加呀

网友:
好,这个教程图文并茂,不错!!!

网友A:
要是有多张PCB在一个gerber里面,怎么分成不同的gerber文件呢

网友:
lz有心了,谢啦

网友:
Mark!这个教程很实用。

网友:
终于看到一个把cam350拼板讲明白的人了,看JLC讲的不明不白的,从网上搜也没看明白,谢谢楼主。

网友B:
我一般在allegro中拼好版再出geber

网友C:
为什么这么拼呢,CAM350直接有拼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这么拼呢,CAM350直接有拼版啊

那个不会诶,老哥出个教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不会诶,老哥出个教程?

我也没弄太透彻,只是把你那个复制粘贴那步替代了。工艺边还是要手工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弄太透彻,只是把你那个复制粘贴那步替代了。工艺边还是要手工画 ...

是不是要用panel editor的,那个我没弄懂。反正我这么拼JLC都是二话不说就通过审核的,也能做SMT。能用就行,不深入研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用panel editor的,那个我没弄懂。反正我这么拼JLC都是二话不说就通过审核的,也能做SMT。能用就 ...

嗯,就是用他那个拼,只是代替了复制粘贴。我也前段时间是因为SMT 所以才拼了下。过了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是有多张PCB在一个gerber里面,怎么分成不同的gerber文件呢

先把PCB文件复制一份,然后打开删除不需要的,导出就可以了。以此类推

网友:
V-CUT 不用加,只要板边靠近,就可以了,但是要直通,能一刀拉过来。

网友:
mark一把,cam350拼版。

网友:
直接在pcb软件里拼的路过!!!

网友:
MARK点呢,怎么添加,一般有什么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PCB文件复制一份,然后打开删除不需要的,导出就可以了。以此类推

透彻

网友:
收藏,还没用过邮票孔拼版

网友:
这个好,非常好,感谢

网友:
谢谢了正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在allegro中拼好版再出geber

我也是如此

网友:
>我一般在allegro中拼好版再出geber
Pads cannot pannalize PCB.

网友:
mark 这个能必须打印成pdf 保存

网友:
这个好 比PCB里拼 简单多了

网友:
跟我的操作方法有点区别,学习借鉴了,感谢楼主

网友(2019-06-06):
Mark一下,以后会用到。

网友:
怎么输出贴片文件

网友:
CAM 350里拼版的教程

网友:
AD嵌入那个功能不是很好用吗

网友(2019-07-08):
碰到一个问题,拼好板好,CAM350导出的菜单都变成灰色,不能导出,也不能保存,这是怎么回事?有人知道吗?

网友:
全部变成灰色:

网友(2022-08-25):
这个教程不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