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B3 PB4 引脚输出PWM问题

楼主(2019-05-06):
启用STM32F103 的PB3(TIM2 CH2)  PB4(TIM3 CH1) 引脚输出PWM波形   用DMA控制PWM占空比。
遇到的问题是TIM2 和TIM3 一起初始化之后只能有一个通道输出PWM或者都无法输出PWM波形,分别单独开启TIM2 或者TIM3 时候都可以正常工作。
仅做PWM输出不开启DMA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况,但是最初调试PWM没开启DMA传输时候两个引脚都可以正常产生PWM波形。后来不知道为何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贴上部分代码,代码有参考网上别人的代码写的。希望有知道的能提出点指导意见。(图片 源代码复制粘贴会乱)

楼主:
等待DMA传输完成的DMA_FLAG_TCx那个错误已经改过来了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6, 144);
        DMA_Cmd(DMA1_Channel6, ENABLE);
        TIM_SetCounter(TIM3,0);
        TIM_Cmd(TIM3, ENABLE);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6));
        TIM_Cmd(TIM3, DISABLE);
        DMA_Cmd(DMA1_Channel6, DISABL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6);

网友A:
JTAG的重映射调用一次就够了,不要调用两次,会冲突

网友:
既然是定时器自动输出PWM, 可以在每个语句下用while(1);死锁程序,就知道执行到哪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B:
我没记错的话这两个引脚要正常使用必须先把JTAG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的重映射调用一次就够了,不要调用两次,会冲突

嗯嗯  我试了试  确实是这样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记错的话这两个引脚要正常使用必须先把JTAG禁用了。

嗯 是这样  不过是重复映射的问题  没记清是哪楼提出的  很干感谢提出指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