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几百块的可调电源怎么都不做成四线的,成本也没加多少

楼主(2019-05-06):
电流稍微大一点线上压降就很明显了,做成四线的,成本也没增加多少
负载点的电压就可以控制得很精确,有老哥自己改装成四线的吗?

网友A:
万一采样线开路咋办?最好的方案是线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一采样线开路咋办?最好的方案是线补

采样线开路就报错好了。不麻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样线开路就报错好了。不麻烦吧?

采样线开路,输出是最高电压.你说危险不?

网友:
换根好点的线不更简单点吗?

网友(2019-08-22):
可以在输出的地和远端都采样,然后远端采样的那个只做补偿

网友:
2线都做不好, 我有3台 安泰信的 3005 电源, 闲鱼卖了一台买家说有虚悍, 我还不以为然, 我用好好的啊, 前几天测试个板子, 用了一台, 发现短路了最低只能调到2安, 而且cc灯不亮, 郁闷, 换另一台,好吗,这台cc灯亮,最小只能调到1安,让我怀疑我是不是哪操作错了, 又搬了台大华的双路1718-5吧, 这下正常了,调压, 短路都正常

有空修修都处理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