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分析下DMA串口接收为啥来不及处理数据

楼主(2019-05-07):
情况是这样的:主控是stm32f103c8t6,72M ,串口115200 bps 接收采用DMA 方式,buf 是10字节。接收到数据后会有空闲中断 或者是 接受满中断。
DAM 采用普通单次方式接收。问题是这样:接收超过10字节数据时“1234567890ab” 首先触发了DMA完成中断,然后在中断里会把数据存入FIFO,在存的时候DMA是关闭状态,导致后面的"a"会漏掉。
最终收到的是1234567890b。请大家分析下,怎么处理

网友A:
楼上当大家算命的,给个八字就来卜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当大家算命的,给个八字就来卜卦?

当然是把大家当成大神了。
把波特率降到9600bps 则不会丢数据,是不是115200太快了,从DMA到FIFO太费时间导致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是把大家当成大神了。
把波特率降到9600bps 则不会丢数据,是不是115200太快了,从DMA到FIFO太费时间 ...

骚年你把dma的buffer变成环形的不得了。另外,编译时开优化没?用o0当我没说。stm32一般要开os。

网友:
你程序处理不够快吧!DMA完成表示收到10个字符了,此时到下一个字符接收有1和字符的时间也就是100us左右处理数据重开DMA,100us够了吧,除非你被耽搁了。如果你处理花时间太多,直接把DMA缓存改大也可以。

网友:
fifo才10个字节你发大于10个,当你去搬移这十个字节dma是关闭,除非这个时间非常短,不然很容易出问题,fifo通常要大于一帧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骚年你把dma的buffer变成环形的不得了。另外,编译时开优化没?用o0当我没说。stm32一般要开os。 ...

变成环形后,通道的数据计数器不计了,这样就不知道传来多少个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骚年你把dma的buffer变成环形的不得了。另外,编译时开优化没?用o0当我没说。stm32一般要开os。 ...

没开优化

网友C:
你dma接收,buffer开大一些,开半buffer dma中断,或者2个buffer,循环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dma接收,buffer开大一些,开半buffer dma中断,或者2个buffer,循环接收

请问两个buffer怎么操作,是:设置第一个,接收完成中断里设置成第二个,并开始搬第一个的数据,第二个接收完成设置成第一个,并开始搬第一个的数据交替着来?
遇到空闲中断,直接把当前缓冲区数据搬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两个buffer怎么操作,是:设置第一个,接收完成中断里设置成第二个,并开始搬第一个的数据,第二个接 ...

对的, 就是这样子, buff长一些,留给你处理的时间就长一些,这样可以均衡处理和接收的时间,

网友D:
连续数据传输,满中断是不合理的吧,要用半满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续数据传输,满中断是不合理的吧,要用半满中断

怎么个不合理法

网友E:
按照你这点数据,我就是一个字节中断一次难道还搞不定?如果dma的思路不熟悉就干脆不用吧,单字节中断计数到第十个字节的时候就复制到另外的缓冲去处理,简简单单的,以前51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 就是这样子, buff长一些,留给你处理的时间就长一些,这样可以均衡处理和接收的时间,

怎么感觉,buf长,搬运用的时间也长,速度快到一定程度就来不及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你这点数据,我就是一个字节中断一次难道还搞不定?如果dma的思路不熟悉就干脆不用吧,单字节中断计数 ...

就是要用DMA,准备用楼上xiao'mu的双buf,方案

网友F:
你把dma缓冲区开到100字节,然后等串口的空闲中断,我不信还会出你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你只等空闲中断,字母a肯定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dma缓冲区开到100字节,然后等串口的空闲中断,我不信还会出你的问题。 ...

这肯定没问题,实际上这样是不行的,如果传来101个字节呢?

网友:
满了之后如果再来一个数据,数据放哪?MCU的处理是需要时间的。
实际上直接用FIFO(深度至少是最大帧长度的2倍),不开DMA也是可以的。接收到直接进FIFO,然后在大循环或者任务中去取FIFO中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骚年你把dma的buffer变成环形的不得了。另外,编译时开优化没?用o0当我没说。stm32一般要开os。 ...
stm32一般要开os。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这个优化还跟DMA速度有关系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肯定没问题,实际上这样是不行的,如果传来101个字节呢?

那你的思路有问题,如果你这样的话双缓冲无济于事,哪怕是三缓冲也一样,如果你不知道送来的数据一帧有多长,那么环形接受吧,dma只是节省了点频繁中断的进出,最终数据帧的解析不是靠dma的方式能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你的思路有问题,如果你这样的话双缓冲无济于事,哪怕是三缓冲也一样,如果你不知道送来的数据一帧有多 ...

双buf ,可以一个接收数据,另一个在搬运出去。只要搬的速度比接收的快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buf ,可以一个接收数据,另一个在搬运出去。只要搬的速度比接收的快就可以了。 ...

那你处理的速度也跟得上才行,这种方式就不合理,101字节那你就需要设置更大的buf,不可能一包无限大的。

网友:
STM32实现USART+DMA接收未知长度的数据和发送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486343-1-1.html

看看这个帖子有用吗?

网友:
AN3109: Communication peripheral FIFO emulation with DMA and DMA timeout in STM32F10x microcontrollers.

网友:
利用DMA+空闲中断实现了不定长接收,中断内接收到数据填入到环形缓冲队列,主函数不停消耗队列。这样还丢,就当我没说

网友:
环形缓冲区可以的,我一直再用,没发现问题

网友G:
要用dma就要双用buffer或者half中断,不过我还是改用环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用dma就要双用buffer或者half中断,不过我还是改用环形了

环形的话,如果一帧数据 比环形区大,还没等到空闲中断,数据没搬走,环形区冲了 怎么处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环形的话,如果一帧数据 比环形区大,还没等到空闲中断,数据没搬走,环形区冲了 怎么处理? ...

还是那句话,你要接受什么内容你都不知道的吗?总的有个预估。如果是标准协议或者约定协议,传什么早就知道的。照你这个说法还是放弃吧,你永远都会有反对的理由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那句话,你要接受什么内容你都不知道的吗?总的有个预估。如果是标准协议或者约定协议,传什么早就知 ...

就是 说  缓冲区 必须得 比 一帧数据 长

网友:
补一刀,,,按你的说法来反驳你:如果你的一帧数据比较大的话,就把环形缓冲区的长度比数据多一个字节就好了,这样永远也不会溢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 说  缓冲区 必须得 比 一帧数据 长

晕,你动作快,我手机太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 说  缓冲区 必须得 比 一帧数据 长

可是dma只有64k深度(一般STM32芯片),你一帧报文有65k,咋办?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是dma只有64k深度(一般STM32芯片),你一帧报文有65k,咋办? 哈哈

这道是个问题,这样直接用中断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道是个问题,这样直接用中断接收

真是服了你了啊,,,

前面网友都说了,半满中断什么的为啥不用? 莫非你也怕把单片机累着,必须得等他把一帧完整的报文收完了才允许中断呀
半满总没有你单字节中断累嘛,,,而且方法一样的,都是把缓冲里的数据复制到外面去,你单字节也是,只是复制的一个字节

好了,我知道你是故意在调戏我,我知趣了

网友:
连续接收?还是半满中断吧,然后前后两半分别处理

不连续接收的话,只用空闲中断就够了。缓冲区开大点,f103c8有20k ram吧,来个1024或者2048字节的缓冲区,你的一帧数据能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