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可以实现dhcp服务器的功能吗?

楼主(2019-05-07):
如题,经常都是使用lwip的dhcp 客户端功能。
现在想将dhcp服务器的功能在stm32上实现,不知道能不能行。
请有经验的大虾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必须的,在lwip目录下就有

网友:
ti 的S2E上好像见过使用到

网友:
正点原子的教程学习一下,里面有例子

网友:
可以 ,DHCP不就是自动分配地址码?  直接打开DHCP宏定义就好了

网友:
大伙看清楚了,是DHCP服务器,不确定LwIP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
或许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链接:
github.com/nodemcu/nodemcu-firmware/blob/master/app/lwip/app/dhcpserver.c

网友:
在 lwip 里面只找到了 dhcp client 的测试代码

网友:
多种实现方式,带地址表,兼容性好。
https://github.com/RT-Thread/rt- ... ents/net/lwip_dhcpd

网友:
我之前在网上找到过一个lwip下的dhcp服务器代码

网友:
make 期待楼主能做成功,我找很久没找到。同时感谢7楼和9楼的朋友。谢谢

网友A:
用RL-TCPnet吧不是一般的爽移植简单,资源占用少,STM32F107跑lwip直接快死了,跑这货6的一批,DHCP,NetBIOS啥的都支持,Keil的中间件都针对arm做了优化只是没有源码,不过据说安富莱的大佬测试过很稳的,上传份官网的说明文档,网页格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RL-TCPnet吧不是一般的爽移植简单,资源占用少,STM32F107跑lwip直接快死了,跑这货6的一批,DHCP,NetBI ...

歪个楼,RL-TCPnet是独立的吗?能不能配合freertos使用?还是只能在keil自己的RTX上面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歪个楼,RL-TCPnet是独立的吗?能不能配合freertos使用?还是只能在keil自己的RTX上面运行? ...

可以挂FreeRTOS自己移植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