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灌胶的那种胶学名叫什么,就是环氧树脂胶吗?

楼主(2019-05-07):
我记得之前公司用的是一种淡黄色流动性很强的胶,固化时加上很少的一点固化剂,过一段时间就能完全固化,现在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麻烦大家给推荐个封装传感器线路板的胶,流动性强的,传感器内壳中的孔跟缝比较多,粘稠的胶不容易流淌均匀。

网友:
我只用过环氧树脂,ab两种按比例混合的,大概24小时完全固化。

网友:
有种啫喱胶,好贵的

网友A:
702 703硅橡胶这种也可以,有点弹性的感觉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5145-1-1.html我已经问过一个帖子了

网友:
想填满缝隙用真空灌封机

网友:
环氧树脂使用时注意固化的内应力
聚氨酯需要注意不能高温环境使用,不然容易开裂
硅胶注意不要使用在含触点的环境例如继电器、有刷电机有触点的地方

网友:
搭车问下环氧树脂胶有很好导热性能的没?

网友:
你某宝   pcb 灌封胶,选粘度低一点的就能流了。参考6000左右 CPS

网友(2019-11-10):
引用 网友A:
702 703硅橡胶这种也可以,有点弹性的感觉

用哪种胶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