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有没有一种小型的仿形打磨机复制工件外形

楼主(2019-05-07):
请教大神,有没有一种小型的仿形打磨机复制工件外形?
不是用来配钥匙,但跟配钥匙原理差不多。
就是一头夹一个样板,另一头夹个工件,以最小的损失和耗时,把工件打磨或研磨成样板形状。只磨前端即可。
精度最好能达到微米级,至少100微米吧。
先行谢过!

网友A:
众泰皮尺部看来可以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众泰皮尺部看来可以升级了

哈哈,那个太大了,家里放不下

网友:
钥匙的那种是只能洗的吧

网友B:
仿型铣床,历史上立过大功的玩意,不过现在都数控了,也很少有这种机器了,博物馆里能见到…………

这种机器有个特点是,它仿型的时候是通过一个杠杆实现的,这个杠杆上可以设定仿型的比例,你可以用一个大尺寸的木板来加工一个很精密的小零件,所以可以实现挺厉害的效果的

100微米就是0.1mm,这个是很容易实现的,估计钥匙机拆开好好调教一下,也可以很从容的做到的

网友(2019-06-26):
引用 网友B:
仿型铣床,历史上立过大功的玩意,不过现在都数控了,也很少有这种机器了,博物馆里能见到…………

这种机 ...

仍然有这种东西
用在雕刻钱币的模具上
画大图 出大的模具 然后缩小雕刻在实际的模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