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登陆MS SQL失败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9-05-07):
最近在自学C#,先遇到问题不知哪里不对。特来请教坛友。
附上代码
class Program
    {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Console.WriteLine("测试连接");
            ConnectDB();
            Console.ReadLine();
        }
        static void ConnectDB()
        {
            //创建数据库连接对象
            string connString = "Server=.;DataBase=CourseManageDB;Uid=sa;Pwd=sa";
            SqlConnection conn = new SqlConnection(connString);
            //打开连接
            conn.Open();
            if (conn.State == ConnectionState.Open) Console.WriteLine("连接成功");
            //关闭连接
            conn.Close();
            if (conn.State == ConnectionState.Closed) Console.WriteLine("关闭成功");
        }
    }

网友A:
Provider=SQLOLEDB.1;Password=%s;Persist Security Info=True;User ID=%s;Initial Catalog=%s;Data Source=%s

ADO常用的连接串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vider=SQLOLEDB.1;Password=%s;Persist Security Info=True;User ID=%s;Initial Catalog=%s;Data Source ...

谢谢你的回复,我刚刚把下图红色圈起来的配置了下就可以连接上,不知上面为啥连接不了

网友:
server=.     就等于你圈的实例,默认的  要连第一个就 计算机名称\实例名称    或者.\实例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