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使用stemwin对窗口移动做动画效果

楼主(2019-05-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移到变直径和边上,有啥难

网友:
画个静态的,然后定时移植坐标,试试。

网友:
移动加缩放

网友:
这个都不需要用emwin都很好实现。

网友:
这本来就是emwin的示例而已,直接看代码就行了!
C文件路径在Keil_v5\ARM\Segger\emWin\Sample\Tutorial\ANIMATION_Basics\ANIMATION_Basics.c
内容如下: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c) 1996 - 2017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emWin V5.46 -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
Al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Software belongs to  SEGGER.
emWin is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Knowledge of the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write a similar product.  This fil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terms:

The software has been licensed to  ARM LIMITED whose registered office
is situated at  110 Fulbourn Road,  Cambridge CB1 9NJ,  England solely
for  the  purposes  of  creating  libraries  for  ARM7, ARM9, Cortex-M
series,  and   Cortex-R4   processor-based  devices,  sublicensed  and
distributed as part of the  MDK-ARM  Professional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End  User  License  supplied  with  the  MDK-ARM
Professional.
Full source code is available at: www.segger.com

We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fairness.
----------------------------------------------------------------------
Licensing information
Licensor:                 SEGGER Software GmbH
Licensed to:              ARM Ltd, 110 Fulbourn Road, CB1 9NJ Cambridge, UK
Licensed SEGGER software: emWin
License number:           GUI-00181
License model:            LES-SLA-20007, Agreement, effective since October 1st 2011
Licensed product:         MDK-ARM Professional
Licensed platform:        ARM7/9, Cortex-M/R4
Licensed number of seats: -
----------------------------------------------------------------------
File        : ANIMATION_Basics.c
Purpose     : Sample showing the basics of using the animation object.
Requirements: WindowManager - ( )
              MemoryDevices - ( )
              AntiAliasing  - ( )
              VNC-Server    - ( )
              PNG-Library   - ( )
              TrueTypeFonts - ( )
----------------------------------------------------------------------
*/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GUI.h"

/*********************************************************************
*
*       Types
*
**********************************************************************
*/
typedef struct {
  int xSize, ySize;
  int xPart, yPart;
  int xPos, yPos;
  int Dir;
  int Size;
  int ObjectSize;
} ANIM_DATA;

/*********************************************************************
*
*       Static code
*
**********************************************************************
*/
/*********************************************************************
*
*       _CalcPosition
*
*  Purpose:
*    Optional application defined position calculation in dependence
*    of the point of time within the animations timeline.
*/
static I32 _CalcPosition(GUI_TIMER_TIME ts, GUI_TIMER_TIME te, GUI_TIMER_TIME tNow) {
  I32 Result;
  int Diff, Pos, Modulation;

  Diff = te - ts;
  //
  // Linear calculation
  //
  if (Diff) {
    Result = (tNow * GUI_ANIM_RANGE) / (te - ts);
  } else {
    Result = GUI_ANIM_RANGE;
  }
  //
  // Modulation
  //
  Modulation = GUI_ANIM_RANGE >> 3;
  Pos = Result / Modulation;
  Result -= Modulation * Pos;
  if (Pos & 1) {
    Result  = Modulation - Result;
    Result  = (Result * Result) / Modulation;
    Result  = Modulation - Result;
  } else {
    Result  = (Result * Result) / Modulation;
  }
  Result += Modulation * Pos;
  return Result;
}

/*********************************************************************
*
*       _SliceInfo
*
*  Purpose:
*    Called before the first and after the last animation item of one
*    'slice' is drawn. A 'slice' means one or more animation item
*    which need to be drawn at a determined point in time.
*
*    That mechanism is used here to avoid flickering.
*/
static void _SliceInfo(int State, void * pVoid) {
  GUI_USE_PARA(pVoid);
  switch (State) {
  case GUI_ANIM_START:
    GUI_MULTIBUF_Begin();
    break;
  case GUI_ANIM_END:
    GUI_MULTIBUF_End();
    break;
  }
}

/*********************************************************************
*
*       _PrepareDrawing
*
*  Parameters:
*    pInfo   - Animation information passed by emWin to the application
*    pVoid   - Application defined void pointer
*    ppData  - Data (pointer) pointer to application data
*    xPosOld - Position to be used for clearing the display
*    Index   - Index of animation
*/
static void _PrepareDrawing(GUI_ANIM_INFO * pInfo, void * pVoid, ANIM_DATA ** ppData, int xPosOld, int Index) {
  ANIM_DATA * pData;

  //
  // Use custom void pointer for pointing to application defined data structure
  //
  pData = *ppData = (ANIM_DATA *)pVoid;
  //
  // Calculate x-position in dependence of current animation value
  //
  switch (pData->Dir) {
  case +1:
    pData->xPos = pData->xPart + ((pData->xSize - pData->xPart * 2) * pInfo->Pos) / GUI_ANIM_RANGE;
    break;
  case -1:
    pData->xPos = pData->xSize - pData->xPart - 1 - ((pData->xSize - pData->xPart * 2) * pInfo->Pos) / GUI_ANIM_RANGE;
    break;
  }
  //
  // Calculate object size in dependence of position
  //
  pData->ObjectSize = (pData->Size * pInfo->Pos) / GUI_ANIM_RANGE;
  //
  // Calculate y-position in dependence of animation index
  //
  pData->yPos = pData->yPart * (2 * Index + 1);
  //
  // Clears the area of the previous drawing
  //
  if (xPosOld) {
    GUI_ClearRect(xPosOld - pData->yPart, pData->yPos - pData->yPart, xPosOld + pData->yPart, pData->yPos + pData->yPart - 1);
  }
  //
  // Set item color in dependence of animation state
  //
  switch (pInfo->State) {
  case GUI_ANIM_END:
    pData->Dir = ((((pData->Dir + 1) / 2) ^ 1) * 2) - 1;
    //lint -fallthrough
  case GUI_ANIM_START:
    GUI_SetColor(GUI_RED);
    break;
  case GUI_ANIM_RUNNING:
    GUI_SetColor(GUI_GREEN);
    break;
  }
}

/*********************************************************************
*
*       _AnimDrawCircle
*/
static void _AnimDrawCircle(GUI_ANIM_INFO * pInfo, void * pVoid) {
  ANIM_DATA * pData;
  static int xPosOld;

  _PrepareDrawing(pInfo, pVoid, &pData, xPosOld, 0);
  GUI_DrawCircle(pData->xPos, pData->yPos, pData->ObjectSize);
  xPosOld = pData->xPos;
}

/*********************************************************************
*
*       _AnimDrawRect
*/
static void _AnimDrawRect(GUI_ANIM_INFO * pInfo, void * pVoid) {
  ANIM_DATA * pData;
  static int xPosOld;

  _PrepareDrawing(pInfo, pVoid, &pData, xPosOld, 2);
  GUI_DrawRect(pData->xPos - pData->ObjectSize, pData->yPos - pData->ObjectSize, pData->xPos + pData->ObjectSize, pData->yPos + pData->ObjectSize);
  xPosOld = pData->xPos;
}

/*********************************************************************
*
*       _AnimFillCircle
*/
static void _AnimFillCircle(GUI_ANIM_INFO * pInfo, void * pVoid) {
  ANIM_DATA * pData;
  static int xPosOld;

  _PrepareDrawing(pInfo, pVoid, &pData, xPosOld, 1);
  GUI_FillCircle(pData->xPos, pData->yPos, pData->ObjectSize);
  xPosOld = pData->xPos;
}

/*********************************************************************
*
*       _AnimFillRect
*/
static void _AnimFillRect(GUI_ANIM_INFO * pInfo, void * pVoid) {
  ANIM_DATA * pData;
  static int xPosOld;

  _PrepareDrawing(pInfo, pVoid, &pData, xPosOld, 3);
  GUI_FillRect(pData->xPos - pData->ObjectSize, pData->yPos - pData->ObjectSize, pData->xPos + pData->ObjectSize, pData->yPos + pData->ObjectSize);
  xPosOld = pData->xPos;
}

/*********************************************************************
*
*       _AnimDrawCross
*/
static void _AnimDrawCross(GUI_ANIM_INFO * pInfo, void * pVoid) {
  ANIM_DATA * pData;
  static int xPosOld;

  _PrepareDrawing(pInfo, pVoid, &pData, xPosOld, 4);
  GUI_DrawHLine(pData->yPos, pData->xPos - pData->ObjectSize, pData->xPos + pData->ObjectSize);
  GUI_DrawVLine(pData->xPos, pData->yPos - pData->ObjectSize, pData->yPos + pData->ObjectSize);
  xPosOld = pData->xPos;
}

/*********************************************************************
*
*       _SetupAnimationData
*/
static void _SetupAnimationData(ANIM_DATA * pData) {
  //
  // Get display size
  //
  pData->xSize = LCD_GetXSize();
  pData->ySize = LCD_GetYSize();
  pData->xPart = pData->xSize / 10;
  pData->yPart = pData->ySize / 10;
  pData->Size  = (pData->yPart * 4) / 5;
  pData->Dir   = 1;
}

/*********************************************************************
*
*       _AnimCreate
*/
static void _AnimCreate(ANIM_DATA * pData) {
  GUI_ANIM_HANDLE hAnim;

  //
  // Create animation object
  //
  //   Remark: The min time/frame here is 100 to be able to notice
  //           the colors. In a real application this value should
  //           be significantly smaller to ensure a smooth motion.
  //
  //   Slice callback routine --------------+
  //   Custom *void pointer --------+       |
  //   Minimum time per frame --+   |       |
  //   Duration ----------+     |   |       |
  //                      |     |   |       |
  hAnim = GUI_ANIM_Create(4000, 50, pData, _SliceInfo);
  //
  // Add animation items
  //
  //   Animation routine to be called ----------------------------+
  //   Custom *void pointer ---------------------------+          |
  //   Method of position calculation +                |          |
  //   End on timeline ---------+     |                |          |
  //   Start on timeline -+     |     |                |          |
  //                      |     |     |                |          |
  GUI_ANIM_AddItem(hAnim,    0, 2000, ANIM_ACCEL,      pData + 0, _AnimDrawCircle);
  GUI_ANIM_AddItem(hAnim,  500, 2500, ANIM_DECEL,      pData + 1, _AnimDrawRect);
  GUI_ANIM_AddItem(hAnim, 1000, 3000, ANIM_ACCELDECEL, pData + 2, _AnimFillCircle);
  GUI_ANIM_AddItem(hAnim, 1500, 3500, ANIM_LINEAR,     pData + 3, _AnimFillRect);
  GUI_ANIM_AddItem(hAnim, 2000, 4000, _CalcPosition,   pData + 4, _AnimDrawCross);  // Item with custom defined position calculation
  //
  // Start animation
  //
  // Function to be called on animation delete --+
  //                           +-----------------+
  // Num loops ------------+   |
  // Animation ------+     |   |
  //                 |     |   |
  GUI_ANIM_StartEx(hAnim, -1, NULL);  // -1 means endless loop
}

/*********************************************************************
*
*       Public code
*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ANIM_DATA aData[5];
  int i;

  GUI_Init();
  //
  // Initialize some data used for drawing operations
  //
  for (i = 0; i < (int)GUI_COUNTOF(aData); i++) {
    _SetupAnimationData(&aData[i]);
  }
  //
  // Create animation and pass pointer to user data and animation context
  //
  _AnimCreate(aData);
  //
  // Keep alive...
  //
  while (1) {
    GUI_Delay(100);
  }
}

/*************************** End of file ****************************/

网友:
这个示例主要是说明emwin内置的动画支持,你们看图片中几个图形的移动速度各不相同。它们的位移-时间曲线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