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XCELL中随机乱序排列的方法

楼主(2019-05-07):
举个例子如下:

A列                    B列
原数扰排列             重新排列后
1                              3
2      (随机算法)      5
3      =====〉      4
4      (固定算法)      1
5                              2

好比洗牌打乱的效果。

目前使用随机函数 RANDBETWEEN ( MIN(原数列区域) , MAX(原数列区域) ) 只能完成第一个数据

第二个数据应当是 RANDBETWEEN ( MIN(原数列区域排除已完成的数据) , MAX(原数列区域排除已完成的数据) )

怎么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
增加一列,这一列用rand函数产生一系列随机数,然后以这个随机数为依据进行排序,原来那一列顺序也就随之打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