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不加客编在板上的个性化服务如何?

楼主(2019-05-07):
因为总有个别客户,不希望加客编在板上,不加客编肯定会增加找板工作量,如果进行收费提供个性化服务如何,如不加的加10元的服务费用!

网友:
挺好的服务

楼主:
你有这个需求?当然我们碰到个别的,如果加则没有办法下单,虽然不多,但还是有

网友:
可以接受, 付款客制,天经地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这个需求?当然我们碰到个别的,如果加则没有办法下单,虽然不多,但还是有 ...

以前搞硬件的时候有这个需求,
有强迫症的人,好不容易有块漂亮的板子,还被在不确定的地方加了个客编,很郁闷的。
现在在本行里,搞软件,我都不许别人加注释,哈哈

网友:
不加的,加工艺边啊,加在工艺边上。简单。

网友B:
可以接受,之前有一款板就想不加的,但联系过不加不行

网友C:
不着要客编啊,有一次做了个没有丝印层的板子,硬是在板子上放了白色丝印的客编,丑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接受,之前有一款板就想不加的,但联系过不加不行

是的,任何一个服务,都要一个体系做支撑,要做规定在行,我们要传达到5个工厂,执行同一套标准,只有公司统一布局在能完成!

网友D:
原来加客编对生产流程有差,今天才知道,以后都加客编。

网友E:
对于不想要客编的人,比如我和楼上一位,想加钱取消都不行。
如果可以加钱取消客编,有得选择总比没有好。

另外提个建议:客编文字能否换成一小块的二维码,加密那种,别人扫描不出有用信息。

网友:
7楼说得对,加在工艺边

网友:
非常需要不加编号,现在只能手动打磨掉编号,非常麻烦

或者对于小于10cm的板子,单独延长一个边放在边上,之后VCUT一下可以掰掉也好啊

12楼的二维码应当是更先进的解决方案,但人类无法阅读。

网友F:
建议将客编改成无意义(随机)字符串,类似快递单号,不要和用户编号关联。

楼上说的二维码不妥,面积太大。
但加图形编码肯定是更先进的解决方案,pcb分割后可以直接机器扫码实现后续自动化流程

打通这个流程要投入大量研发,哈哈

网友:
先把批量前拼板的打样问题解决。

网友:
拼版的话,编号会放在拼版筋或者工艺边上,板子上是干干净净的,还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将客编改成无意义(随机)字符串,类似快递单号,不要和用户编号关联。

楼上说的二维码不妥,面积太大。 ...

二维码有很多格式,有的格式面积可以做的很小的。

网友:
我觉得客编可以默认加载芯片底下!!!!!

网友:
打二维码很早就有了啊,好久以前做的小批量拼版,在工艺边上就有二维码和客户编号,二维码不是字符层,是没有涂绿油的小点组成的

网友:
对于加客编,对客户来说很不好、很不好、很不好,有次还加在我的PCB板正面,哇,漂亮的表面就这样被玷污了

网友:
如果有工艺边,加工艺边上比较好

网友:
如果是找板加条形码是不是更方便又可以不泄露信息

网友:
不是可以在指定位置加客编吗?  取消了?

网友:
问个问题啊,smt为啥不支持v-cut呢?是有特殊工艺考虑还是其它原因?这样smt单确实很需要这个功能,否则也不好加工艺边

网友:
可以接受

网友:
需要增加这个功能,产品有这个真不太好。

网友:
可以放在大期间的封装下面,或者底层

网友:
支持,下单界面做个选项,我的板子不要编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将客编改成无意义(随机)字符串,类似快递单号,不要和用户编号关联。

楼上说的二维码不妥,面积太大。 ...

对,不要看得出来用户编号就好,最好能取消

网友:
增加客编会导致公司信息的泄露

网友:
如果友商用的是嘉立创的板子,首先就能知道他的客编,也能知道他是在嘉立创加工,如果用某种方式能够登录他的账号,就能获得友商所有的pcb文件

网友G:
返单的板子可以把生产日期和批次印上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返单的板子可以把生产日期和批次印上面么

现在本身有

网友H:
对于不想要客户编的,可以建议放在大的器件底下。当器件焊上的时候,就看不到了。是不是等于没有加客编?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对于不想要客编的人,比如我和楼上一位,想加钱取消都不行。
如果可以加钱取消客编,有得选择总比没有好。

文字就算了,指定位置也可以。。。你那二维码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着要客编啊,有一次做了个没有丝印层的板子,硬是在板子上放了白色丝印的客编,丑极了。 ...

你这个比较例外了。我做过几次无丝印的,都是在阻焊层加的编码,不细看看不到的。

网友:
不希望加客编,建议按客户的型号为识别才好
嘉立创可以要求规范客户型号命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文字就算了,指定位置也可以。。。你那二维码更大了

二维码不是只有用手机扫的那一种。
下面各种大小规格,总有一款比数字编号小。

网友J:
能够尽早支持返单改个别丝印最好。
上次我也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说过这事,不过袁总答的和我说的不是一回事,现在重新来说说这个事。
我板子在某个地方的丝印层需要放置批次信息,比如:这个月我投板,批次丝印为“1905”,但是下一次可能是7月再做,我需要将批次丝印改为"1907",这种应用需求,现在只能重新当新板子投,好麻烦!
我相信有这个需求的人应该还是不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够尽早支持返单改个别丝印最好。
上次我也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说过这事,不过袁总答的和我说的不是一回事 ...

你重新开一贴调研一下有多少需求,嘉立创本身现在就是返单每批诉归期都不一样

网友:
现在芯片有的都上二维码了,查个型号还要用app扫一下

网友:
可以打编号,但是不是我的客户编号,你们可以在系统里生成一个。

网友:
不加客编
或者让客户自己写个唯一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加客编对生产流程有差,今天才知道,以后都加客编。

生产流程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加工完找板就麻烦些。。。

感觉收费合理。

网友:
这个个性化很棒,曾经帮朋友做过一个要当作小赠品的玩意,对外观有一定要求,当时就在想要是能取消编码就好了……后来只能想办法藏在器件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搞硬件的时候有这个需求,
有强迫症的人,好不容易有块漂亮的板子,还被在不确定的地方加了个客编, ...

有点思维转变的厂家看到这种板子会在空白的区域使用阻焊开窗方式加客编,所以这是一个无需讨论的话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着要客编啊,有一次做了个没有丝印层的板子,硬是在板子上放了白色丝印的客编,丑极了。 ...

你就没问厂家为什么不使用阻焊开窗方式加客编,而去浪费那点油墨

网友:
一般样板也没所谓吧,小批直接都有工艺边了,丢工艺边上呗

网友:
最好不要加

网友:
同意楼主,加10元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非常支持,这个对公司用户太重要的

网友:
可以接受,偶尔有的板不想加编号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对于不想要客户编的,可以建议放在大的器件底下。当器件焊上的时候,就看不到了。是不是等于没有加客编? ...

我比较同意这种方案,客编是给嘉立创的工作人员发货前使用的,发货后就失去其价值,对客户反而造成不便。
所以可以将客编丝印放在大的器件或者接插件端子底下,我记得之前就是客户在指定位置放置"JLCJLCJLC"(这个位置一般都是不需要在嘉立创SMT的),审核时客服更改为客编(后面可以使用下单助手自动更改为客编)。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比较同意这种方案,客编是给嘉立创的工作人员发货前使用的,发货后就失去其价值,对客户反而造成不便。 ...

Gerber文件提交的就不能采用JLCJLCJLC指定位置的方式,很让人头疼。
如果能用不加编号的选择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