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S54331,24V转5V,而实际输出只有3V

楼主(2019-05-07):
TPS54331,24V转5V,而实际输出只有3V

网友A:
在TI的网站上,搜索TPS54331,然后进入TPS54331产品界面,用“WEBENCH® Designer”,把输入输出需求填写清楚,软件会生成一个参考设计,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使用过程中可能需要用邮箱注册一个TI的账号,花不了多少时间。
十多年了,我一直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TI的网站上,搜索TPS54331,然后进入TPS54331产品界面,用“WEBENCH® Designer”,把输入输出需求填写清 ...

请教大神 WEBENCH® Designer 可不可靠

网友C:
1脚电容没有连上?

网友D:
D7真的是用的1N4001?

网友E:
至今没用过13.6uH的电感,见都没见过

网友:
看看具体参数和PCB,反正我们用了那么多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TI的网站上,搜索TPS54331,然后进入TPS54331产品界面,用“WEBENCH® Designer”,把输入输出需求填写清 ...

我基本就是按照那个里面的参数来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7真的是用的1N4001?

嗯嗯,用这个不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今没用过13.6uH的电感,见都没见过

两个6.8uH

网友:
D7用4001,能正常才怪呢

网友:
D7用肖特基,SS16之类。两个6.8μH?还有这种用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基本就是按照那个里面的参数来画的

常规的应用,还没见到有很大差别的。至少根据软件算出来的推荐值选型调试,不应该有太大异常。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嗯,用这个不合适吗?

你是认真的?BUCK电路新手都知道那得用个肖特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用这个不合适吗?

你还是不要搞电源了,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概念。
这个二极管应该使用快恢复或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G:
这电工,让你做产品起码得锻炼个5年8年的

网友:
又碰到一个不认识肖特基二极管的,还有BUCK电路电感用2个电感串联起来用的,这么多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同志 基本功得提高啊!

网友:
D7换SS34,5819之类

网友:
没必要打击楼主,电工哪个不是踩着坑慢慢练成高手的?

网友H:
太奇葩了吧,二极管要用肖特基,电感不能用两个串联
要用比你设计出来的大一点点的成品电感即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太奇葩了吧,二极管要用肖特基,电感不能用两个串联
要用比你设计出来的大一点点的成品电感即可 ...

串联电感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串联电感问题出在哪里

用单个电感,不要用两个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神 WEBENCH® Designer 可不可靠

放心用,这是从NS继承过来的,TI花了大力气维护+新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脚电容没有连上?

+1
补足字数

网友:
1脚电容没有连上?
补足数。。。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单个电感,不要用两个串联

串联应该也是可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认真的?BUCK电路新手都知道那得用个肖特基吧?

我是通信专业的,BUCK电路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工,让你做产品起码得锻炼个5年8年的

做通信的,周围都是搞通信,就是没处问才发帖。谢谢你看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通信的,周围都是搞通信,就是没处问才发帖。谢谢你看帖子

没有小看的意思,开关型的不管电源还是别的方式,用的二极管要快,整流二极工作在50HZ环境,所以M7就完全可以了,但用在快速的地方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通信的,周围都是搞通信,就是没处问才发帖。谢谢你看帖子

R44阻值 往下調  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