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袁生,扩展库的物料 是根据什么来补货的?

楼主(2019-05-08):
请问下袁生,扩展库的物料 是根据什么来补货的,还有到货的时间?    昨天准备下个 小批量 100PCS  SMT  结果主芯片物料只有40个 另一个芯片也不够100PCS的,只能下单30了。

网友:
扩展库现在有二种来源,一种是  提供,这种缺点是商城是一个开放的说不定今天有l万片明天就没有了这种嘉立创完全不可控,第二种是嘉立创自备,自备的货一般能不能一般按两个月库存备,后续会提供客先占库存功能,最终会解这块,有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