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们帮我看看我DIY的电源和菊水洋垃圾电源差别在哪里?

楼主(2019-05-08):
DIY的电源一直不好用,尤其维修一些带触摸屏的车机时候触摸乱跳,最近收了个洋垃圾菊水电源就没有这种问题 而且菊水电源都快20年了99年出厂的,我就把示波器接到两个电源输出对比下波形发现两个电源都很稳定我DIY的电源比菊水还稳点呢?

这个是菊水电源的波形

这个是DIY电源的波形 没有很大的起伏啊我感觉两个电源性能差不了多少吧,是不是因为DIY电源是开关电源造成的?

楼主:
DIY的电源中间那根线很稳定杂波比菊水的还少

网友A:
你自己电源的波形,后面黄色的背景是什么?

网友:
材料  工艺   结构    思想     管理      历史

都不在一个等级上,所以玩玩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DIY的电源中间那根线很稳定杂波比菊水的还少

按指标去测试,比如动态响应,稳定性,抗干扰能力,质量保证,为了波形好看,你可以加一堆LC或者C,但是电源其他指标就差了,关键都是权衡,如果你的电源再搞个20年来试试和他的对比一下,但是时间久了的话,电解电容质量会下降,所以随之的参数性能也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电源的波形,后面黄色的背景是什么?

示波器的问题,以前测量电视机主板时也出现过

网友:
应该是接地和隔离的问题。

你的220V插座有没有可靠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指标去测试,比如动态响应,稳定性,抗干扰能力,质量保证,为了波形好看,你可以加一堆LC或者C,但是 ...

问题是现在我DIY电源都不如人家20年前的洋垃圾,我的这个电源接到有触摸屏的设备上会导致触摸屏乱跳但是菊水的不会

网友:
你这个淡黄色背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现在我DIY电源都不如人家20年前的洋垃圾,我的这个电源接到有触摸屏的设备上会导致触摸屏乱跳但是 ...

你的电源EMC过不了,干扰到和你电源接的设备了,就比如你的示波器抗干扰能力太差,被干扰形成你测试的波形一样,电机也是强干扰源,这些是高频的测试部分,你的示波器看不到,你需要高频的频谱分析仪

网友:
你这个测试太简单了,说明不了问题。试试测试开机冲击,带载-空载测试电压跌落情况,电容和电感负载测试, 满功率输出温度及电压稳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现在我DIY电源都不如人家20年前的洋垃圾,我的这个电源接到有触摸屏的设备上会导致触摸屏乱跳但是 ...

或者有机会你可以去认证实验室做一下对比试验,1个小时也就几百块,学些东西还是值得的

网友:
你说的干扰是来自开关电源的,开关电源对触摸影响比较大,需要加Y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EMC过不了,干扰到和你电源接的设备了,就比如你的示波器抗干扰能力太差,被干扰形成你测试的波 ...

看错了,把电视机看出电机了,这个具体就是看情况,如果你的示波器测试电机板没问题,那就没问题,一旦测试强干扰源设备就有问题,那就说明你的示波器改扔了,差不多的时候还是可以备一台国外的二手货示波器。

网友:
你的DIY电源的波形图背景怎么是黄的,而且下方的指标读数全没有啊,是不是纹波干扰太大了,淡黄色的背景全是纹波干扰?

网友B:
DIY的波形图绝对有鬼,就这样的波形图还要说diy的好?

网友:
自己 DIY 的若要成为一件产品还要历经一连串各种测试才行!在这各种测试中,估计高于 99% 都会惨遭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EMC过不了,干扰到和你电源接的设备了,就比如你的示波器抗干扰能力太差,被干扰形成你测试的波 ...

这个电源确实会干扰设备,所以买了菊水电源以后就不用这个了但是我挺好奇这个电源用什么方式干扰负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的波形图绝对有鬼,就这样的波形图还要说diy的好?

这种情况以前在维修电视机的时候也出现过,为DDR供电的LDO上也出现这种黄色背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确实会干扰设备,所以买了菊水电源以后就不用这个了但是我挺好奇这个电源用什么方式干扰负载的 ...

最直接加阶跃负载在你的电源上,看你的输出电压的变化,还有就是你把你的示波器的幅度轴放大点,至少要看到波形的全部参数,或者示波器可以读出你测试的波形的参数来,你的现在的幅度设置对你测试的波形来说都是正反向削波,正确设置示波器,而不是为了看波形而看波形,再不会点一下自动吧,自动不好用就换台示波器吧!

网友:
菊水的电源内部用的是工频变压器,体积很大,基本没有干扰,你用的是开关电源,要能过电EMC,要有Y电容。

网友:
DIY的EMC不一定能过,初次级加个Y电容会有改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以前在维修电视机的时候也出现过,为DDR供电的LDO上也出现这种黄色背景 ...

建议多了解示波器的使用。你这个明显是没有调整好,波形都恢复不了。实际纹波至少大10倍。

网友:
把时间拉到ns级,电压轴调到1V或2V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多了解示波器的使用。你这个明显是没有调整好,波形都恢复不了。实际纹波至少大10倍。 ...

+1 示波器没调好。。

网友:
很明显,你自已做的电源垃圾啊。从你示波器上的图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小白问问,楼主是怎么测试电源的纹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的问题,以前测量电视机主板时也出现过

你的电源问题,已经满幅了。。。。。。。。。。。。

网友:
黄背景就是杂波呀,把电压档调大看看。

网友:
黄背景就是杂波呀,把电压档调大看看+1

网友:
楼主别闹,你这么差的波形,还说好过线性电源?。。。

楼主:
会用了。。。确实比菊水的洋垃圾电源干扰大

网友C:
大哥, 你这盲目自信太浮夸了点儿, 这么明显的干扰不找原因直接把锅丢给示波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 你这盲目自信太浮夸了点儿, 这么明显的干扰不找原因直接把锅丢给示波器了.... ...

这种干扰原因一般在哪里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干扰原因一般在哪里呢?

你做的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线性电源应当没有这大干扰吧。你自己要分析一下干扰源,对应解决方案

网友:
emc的问题,一般的开关电源,在输出与输入有电容连接的的,就是为了EM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做的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线性电源应当没有这大干扰吧。你自己要分析一下干扰源,对应解决方案 ...

开关电源干扰太大了

网友:
以前的杂牌充电器接上手机触摸屏就乱跳

网友E:
我也在做一个15伏5安的稳压电源,可是我想把更多的钱砸上去,而且要合理有用。比如至少砸十万八万的上去,昨天功率模块到货了,作为线性电源使用igbt虽然不太好,不过可以多花点钱

网友:
差距太明显了,而且根本没有可比性,你的静态瞬态指标,长期稳定指标肯定都远远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做一个15伏5安的稳压电源,可是我想把更多的钱砸上去,而且要合理有用。比如至少砸十万八万的上去, ...

你这IGBT也太大了,结电容也大,用在线性电源中估计得适得其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做一个15伏5安的稳压电源,可是我想把更多的钱砸上去,而且要合理有用。比如至少砸十万八万的上去, ...

线性电源你用IGBT做调整管?
有钱可以用黄金绕个变压器,金丝搭棚,并不是去搞一些贵又不适合的器件。

网友E:
嗯,装逼失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装逼失败了

继续装到底,就有人相信了

网友E:
看我的,今天用洞洞板焊了一个电子负载,能顶住300瓦,用一个igbt大模块线性很好

网友:
采用0.01欧的采样电阻用ina128放大100倍,压控灵敏度为每伏1A,用一块120*200的紫铜板均匀热量以便使用热管散热器。免去了一大堆管子独立驱动均流,电路得以简约

网友E:
晕,手机怎么贴图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晕,手机怎么贴图片

这次不知道能不能发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我的,今天用洞洞板焊了一个电子负载,能顶住300瓦,用一个igbt大模块线性很好 ...

单独开个贴,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次不知道能不能发图了

我去你也是舍得下本儿 看那大铜板一堆散热器 有钱人啊

网友E:
就这也就只能压住300瓦,我用的是65伏5安,长时间烤鸡温度控制在55度。但是加到600瓦就不行(120伏5安),在一分钟之内温度就上到60度,赶快停下来,不敢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这也就只能压住300瓦,我用的是65伏5安,长时间烤鸡温度控制在55度。但是加到600瓦就不行(120伏5安),在 ...

买个蓄电池 做电子负载时候把输入端升压或者降压存到蓄电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