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S 仿真LNA

楼主(2019-05-08):
介绍:
        选用了一款LNA用在470mhz 接收前端,型号BGU6104;
        这个型号的应用案例有700 – 930 MHz与1.8 – 2.2 GHz两个频段的;
        我需要将应用电路改到470mhz这个频段;
       我的想法,
        1:将官方提供的S2P文件在ADS的date item的SNP控件新建一个模型;
        2:将应用案例中700 – 930 MH的应用LNA器件换成这个模型然后仿真S参数;
        3:S参数与应用手册一致时,说明我的环境搭建没问题,然后在将match电路修改一下仿真S参数,想要的效果是S参数整体平移到470MHZ这个点附近,仿真工作结束,然后打扮测试;

        实际操作:
        ADS仿真中S参数与应用案例的不一致,尤其是S11大的有点多。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希望知道的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附件:BGU6104数据手册,应用案例,S参数表,ADS绘制的原理图,ADS仿真的S参数图;

楼主:
添加文件截图,方便查看

网友:
最好是有元件的仿真模型。否则折腾的累又不准确。不过我沒用过ADS沒法给你建议。

网友A(2019-07-07):
总觉得本论坛缺少个微波分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本论坛缺少个微波分坛。

哈哈,我这个板子之间按照官方线路开始做了,手上只有个频谱,测试放大指标接近,使用效果还没结论;

网友(2019-09-03):
引用 楼主:
添加文件截图,方便查看

ADS的仿真我是用来参考的,实际上还是根据网分测试出来的结构实际调整,结果不同的原因我认为应该是因为布线的等效电容 电感之类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