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选型求教

楼主(2019-05-08):
请教各位:我有一个需求,想用光纤(20米)传输模拟量(50HZ交流电)0到5V,精度能达到0.1%或更高。有两个想法:1、转换为电流用光电二极管直接传输,是否能达到精度要求,如果能,收发二极管怎样选型。2、数字量传输,不用单片机,有没有采样值自动串行发送的AD芯片,这样接收端只接收数据,不发送应答等信号(单向数字传输)。

网友A:
用带ADC功能的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ADC功能的单片机吧

不能用单片机

网友:
找找电表用的芯片看看  或者AC---DC   再电压转频率

网友:
模拟量转pwm,接收端测占空比,低采样频率下精度能满足

555或者应该有专用芯片能做

网友:
光电二极管对温度较敏感,暗电流,光电流都是温度的函数.另外电-光转换效率也是随工作时间是变化的.

网友B:
1. 用led模拟直接发送,按照我的理解这个会让人疯掉(按照你的精度要求)
2. 模拟转脉宽:这需要非常精准的时钟来定位脉宽,同时发送链路的对称性要非常的好
3. 模拟转频率:这是个比较现实的解决方案
楼主别遮遮掩掩了,不就是用来做高压绝缘的以一个应用嘛。不用单片机越高越复杂。最好把前因后果交代一下,也许其它人能想到其它办法,没头没尾的也就这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用led模拟直接发送,按照我的理解这个会让人疯掉(按照你的精度要求)
2. 模拟转脉宽:这需要非常精准的 ...

首先谢谢,单纯考虑符合精度的AD串口芯片,性价比高的可以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