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国产热成像搞电路检修怎么样?打算买一个。

楼主(2019-05-08):
国产什么品牌好?买福禄克的值不值?谢谢

网友A:
我就在做热成像,一般他们用这个玩意来检测电路短路,很快。其他我不太清楚

网友B:
果断上flir的,还有配镜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断上flir的,还有配镜头的

看上这款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坑。
flir的相对来说贵太多了。另外对flir的印象不太好,因为38度上经常有人出它的尸体配件,看做工有些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在做热成像,一般他们用这个玩意来检测电路短路,很快。其他我不太清楚 ...

有没有DIY散件、工程样机什么的啊,拿到论坛分享下嘛。

网友:
便宜的进口的,有插在手机上的Flir one ,还有Seek也不贵
具体耐用度,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Flir one 来一个,用手机屏幕,省了新屏幕的费用。维修板子用途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DIY散件、工程样机什么的啊,拿到论坛分享下嘛。

说到这个,我连了论坛的图片都看不了,网全部屏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DIY散件、工程样机什么的啊,拿到论坛分享下嘛。

这个提议好,附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便,PureThermal 2

这个搞开发可以,拿过来用的话,配上镜头可以买flir成品了。

网友D:
我用的是 seek,隨身攜帶,熱像素夠大 320x240,準不準不好說。還有鏡面物體會反射,跟可見光差不多,影響測量。

网友:
手上有个Flir one Pro,平时偶尔用用挺好的。
上万的买不起,也用得不多。

网友E:
以前看别人玩得挺不错,也私人买了个flir e4,平时基本处于吃灰,但是有需要看看热像时,拿出来玩玩就是心底一丝丝的喜悦感。就像玩表的测电压追求小数点后面9个0一样。一次一个板子焊接好后3.3v短路,热像一看就是一个0603电容短路,简单方便。

网友:
热成像仪 还有这么便宜的?我们公司用的FLUKE 最便宜要6、7万,国产的最便宜的也要两三万,进口探测头,还是用手机当显示,分辨率才160×120。一台我私人用,小电阻发热都能看出来,的确很方便

网友:
seek插手机的有一个,挺好用,上次趁着一个项目经费富裕买的。挺好的东西,偶尔用一下。

网友F:
我买了个flir one 2代,插手机上的时候摔了下,结果flir开不了机了,有谁知道怎么修吗?

网友:
像素一定要够,可视和热成像同轴的

网友G:
分辨率很重要,最好能分辨线路板上的0402元件。

网友H:
fir的和手机typec接在一起使用。

网友:
flir,还可以,大约两三千多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个flir one 2代,插手机上的时候摔了下,结果flir开不了机了,有谁知道怎么修吗? ...

所以啊,38度经常有看到出flir 故障机、返修机。
我在想反正买不起福禄克,那就干脆买个配置高点的国产杂牌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 seek,隨身攜帶,熱像素夠大 320x240,準不準不好說。還有鏡面物體會反射,跟可見光差不多,影響 ...

Seek compact Pro?我记得这个型号,不是可以调整物体发射率吗?什么高光,亚光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H:
fir的和手机typec接在一起使用。

您这个是哪个型号?总感觉Fiir one没这么高分辨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辨率很重要,最好能分辨线路板上的0402元件。

还有另一个参数,最小对焦距离。
我是否可以理解成,当最小对焦距离相差10倍时,对焦距离长的一款设备,分辨率点数需要达到对焦距离短的一款100倍(10倍*10倍点数)的分辨率,效果精细度才能基本一致呢?
当然,高像素的,优势是能看到整体更大的面积;对焦距离短但是低像素的,必须不停的移动位置才能看全整个板子

网友:
电工必备工具啊

网友:
flir one 很可以了,用延长线连接,保护手机接口。seek的分辨率看起来高,实际温度分辨率渣。pure那个,就是flir one用的模组。fluke不清楚是否有能力产热成像sensor,很有可能里面就是flir。

网友:
建议买flir one pro。能分辨出0。5度的温差(绝对值不准,测温差很灵敏)。反光问题是原理问题,可以在反光器件表面贴薄薄的纸胶带。另外lz说flir尸体多,那是因为市场保有量大

网友:
flir one 的核心,flir lepton我玩过,那玩意集成度很高,所以外围电路很简单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上这款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坑。
flir的相对来说贵太多了。另外对flir的印象不太好,因为38度上经常有 ...

    鑫思特HT-18现在在某鱼有中间商有卖1999的,但不建议买。我在2月份 2200买过,已经2000出某鱼了,刚下单预定一个海康威视 H10。

    x宝 鑫思特HT-18、希玛ST9450、RX-500等几款都一个公模,参数可以说都一样,都不建议入手。
鑫思特HT-18商品页上写最小测距0.15m,实际上是0.5m(说明书也是写0.5m),虽然15cm也可以使用,但无法对焦会模糊,

便宜的可以考虑:
2000元档——海康威视 H10(与鑫思特相比没可见光视图、分辨率小点。但最小焦距可以15cm,这对测板子很好,而且刷新率 25Hz)
3000元档——Seek compact Pro (分辨率高 320x240,需要手动对焦)

海康威视买家晒的图,也是烙铁头

以下是我用鑫思特拍的图:

T12烙铁头,距离30cm左右测的

鑫思特的《说明书》: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FLIR ONE PRO也不错。
至于故障,小心点不摔就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以前看别人玩得挺不错,也私人买了个flir e4,平时基本处于吃灰,但是有需要看看热像时,拿出来玩玩就是心 ...

这个据说可以破解, 提高分辨率, 你的是破解的吗? 不破解能看到0603电阻发热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这个据说可以破解, 提高分辨率, 你的是破解的吗? 不破解能看到0603电阻发热吗?

买e4肯定得破解才有幸福感啊,破解前不知道,到手就是破解好的,0603直接就能看出发热。
特意还配了个微距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鑫思特HT-18现在在某鱼有中间商有卖1999的,但不建议买。我在2月份 2200买过,已经2000出某鱼了, ...

谢谢你提供这么详细的测评。
现在我在 海康威视  和 flir e4 之间再琢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e4肯定得破解才有幸福感啊,破解前不知道,到手就是破解好的,0603直接就能看出发热。
特意还配了个微 ...

期待方便的时候发些测量电路板的照片, 有时候板子做出来对发热真是心里没数,一个一个元件摸过去就懒得摸, 还有查短路应该也很好用, 现在遇到短路就是猜,却一次次失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供这么详细的测评。
现在我在 海康威视  和 flir e4 之间再琢磨下

两者差距太大,有预算当然上flir e4破解版

网友:
都需要调反射系数,感觉有些东西测量的不准确。有没有傻瓜式的,哈哈!

网友:
最后选定么,用下来普通的研发使用是否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e4肯定得破解才有幸福感啊,破解前不知道,到手就是破解好的,0603直接就能看出发热。
特意还配了个微 ...

我定下来买flir e4 了,可是淘宝问了下e4是7920,破解好的叫e4 特别版。要价10000。
请问你破解好的e4 多少钱买的,在那个店买的?谢谢!

网友:
MARK,也准备买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定下来买flir e4 了,可是淘宝问了下e4是7920,破解好的叫e4 特别版。要价10000。
请问你破解好的e4 多 ...

17年买的,破解后 7k5,可能是能破解的越来越少了,价格涨了。
能破解的版本也可以自己破解,网上有教程,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17年买的,破解后 7k5,可能是能破解的越来越少了,价格涨了。
能破解的版本也可以自己破解,网上有教程 ...

好谢谢,那我先多问几家看看能不能买到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 seek,隨身攜帶,熱像素夠大 320x240,準不準不好說。還有鏡面物體會反射,跟可見光差不多,影響 ...

买了个XR,市场太狭窄,有点不适应。领导说可能走固定资产不好审批报销,所有又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鑫思特HT-18现在在某鱼有中间商有卖1999的,但不建议买。我在2月份 2200买过,已经2000出某鱼了, ...

买回来测了0402的电阻了吗?发个图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