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若干个视频拼接的工具, 请推荐一下

楼主(2019-05-08):
用了格式工厂, 选择25个视频拼接, 提示数量太多, error
拼了10个, 15个都行,数量多了就不行, 文件大小不是很大。

求教。

网友:
ffmpeg.org

下载后,解压,从bin文件夹里找到ffmpeg.exe,复制到视频文件夹里去,创建一个文本文件filelist.txt内容如下:

file '1.mp4'
file '2.mp4'
file '3.mp4'

然后Shift+右键在当前目录打开命令行窗口:
ffmpeg -f concat -i filelist.txt -c copy output.mp4

它就会把filelist里列出的文件都合并到output.mp4里,其他文件格式也可以,但分辨率码率最好是一样的

常见的视频转换软件都是用ffmpeg做的,他们只是做了个GUI而已,数量太多可能是没采用独立的filelist,直接拼接命令行导致长度太长出错

网友:
copy -b好像是这样,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A:
拼接,是时间上的拼接还是画面上的拼接?
时间上的我用过一个如下图

网友B:
 Format Factory 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拼接,是时间上的拼接还是画面上的拼接?
时间上的我用过一个如下图

是把若干个  做成一个文件即可
方便 把你这个工具上传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Format Factory 应该可以

数量多了  出错奥

网友:
用视频编辑软件PR

网友:
copy/b  *.mp4 out.mp4
先按01.mp4 02.mp4 03.mp4 04.mp4 这样把名字弄好, 如果格式不同的文件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为什么会有这个需求?如果是下载的微信视频,可以用这个网站 http://www.15um.com/tools/weixin_v.php

网友:
win10好像自带一个工具?不过我只会用来简单的拼接。

网友:
狸窝视频转换助手   名字看起来很山寨。效果是一流的。

网友:
这是微信穿小电影?

网友:
手机端的 VIDEOLEAP

楼主:
谢谢 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