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FI模块大神,这个USB接口的WIFI模块为何对外有8个引脚

楼主(2019-05-08):
请教WIFI模块大神,这个USB接口的WIFI模块为何对外有8个引脚?主芯片是MARVELL的88W8797,FBGA封装,电路板至少4层板,已经看到一对差分线。官方说是USB接口,但USB接口一般是4个引脚,加上复位之类的,也不至于有8个引脚。关厂家,厂家说停产了,售后说不知道。
故此斗胆问在此问问万能的坛友!

网友A:
图中就看到三根线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就看到三根线出来啊。

我问的是右侧白色的插座!
这个模块有WIFI双频、BT4.0、FM三种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右侧白色的插座!
这个模块有WIFI双频、BT4.0、FM三种功能

对啊,屏蔽罩有两个开窗加盖丝印的地方,一对差分,还有一根单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屏蔽罩有两个开窗加盖丝印的地方,一对差分,还有一根单独的。

火眼金睛,谢谢!
那其它几根是供电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火眼金睛,谢谢!
那其它几根是供电的了。

表面就看到三根,有没有从底层或中间层走的就不清楚了。
嵌入式的接口很难讲的,有可能有SUSPEND之类的低功耗控制,带蓝牙的话很可能还有中断唤醒信号,不过这些不接一般都不影响使用,你还是担心一下驱动搞不搞得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就看到三根,有没有从底层或中间层走的就不清楚了。
嵌入式的接口很难讲的,有可能有SUSPEND之类的低 ...

驱动已经找到了,就卡在接口上,网上有一种就4PIN的,接个USB插头就能自动在WIN10下识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