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位用过LED驱动芯片AiP650,质量怎么样?

楼主(2019-05-08):
请问有那位用过AiP650,质量怎么样?
我以前一直用74HC164,因为这次电路板尺寸很小没办法放下,74HC164和限流电阻;用驱动芯片的话,只需一个芯片不需要限流电阻和三极管(位选)
我打算把这个芯片用到我的仪表上驱动LED,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
天微的数码管驱动芯片一大堆,如TM1668

网友:
AIP650用过样机上,工作正常,但亮度调到最大还是感觉不够亮,不知道是AIP650原因还是数码管原因,还没有详细分析,估计AIP650的原因更大些

网友:
aip和天微的好像有同型号的

网友:
这个跟TM1650的功能和指令集相同,但是比TM1650便宜,没出过问题

楼主:
选这个芯片的原因:
1、体积比较小,跟74HC164一样
2、单价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