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CREE的高亮LED铝基板么?散热焊盘怎么设计?

楼主(2019-05-08):
如题。 CREE的XLAMPXML2灯。5*5大小的。

焊盘是如下设计。 1.3左右焊盘是正负极,中间2是个大焊盘(我理解为主散热焊盘)。

如果我设计铺铜,是不是要将中间焊盘连到最大面积的铜皮上,然后正负极只是连通就可以了,正负极是不需要连接大铜皮散热的?

楼主:
有人知道么? 都不愿吱一声啊

网友A:
"吱",好了,总算有了,
铜皮最大化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吱",好了,总算有了,
铜皮最大化就好了

哈哈哈。

这个铜皮是跟中间焊盘连到一起么?

还是左或者右的焊盘?

我主要是这个疑惑。

网友B:
都铝基板了,铜皮散那点热太少了,按推荐的画就行。

中间焊盘主要管散热,想连铜皮连中间的就行了

网友C:
中间的做一大焊盘,不要像图中那样一格一格的就好,正负两边可以不做大面积,连线够电流就可以。

这种封装的LED中间焊盘就是LED灯珠的基座,热量最短的路程,两边引脚有没有铜皮散热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铝基板了,铜皮散那点热太少了,按推荐的画就行。

中间焊盘主要管散热,想连铜皮连中间的就行了 ...

OK。多谢。我主要就是这个问题,不知道大面积铜是连到哪个焊盘。

我会铺大面积的铜。然后连接中间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做一大焊盘,不要像图中那样一格一格的就好,正负两边可以不做大面积,连线够电流就可以。

这种封装 ...

OK。多谢。我主要就是这个问题,不知道大面积铜是连到哪个焊盘。

我会铺大面积的铜。然后连接中间焊盘。

网友D:
楼主cree的灯珠哪里买的啊?我一直没找到正规渠道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cree的灯珠哪里买的啊?我一直没找到正规渠道购买。

同问啊,感觉都是炒货的 ,不知道第一手货源 正规代理是哪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做一大焊盘,不要像图中那样一格一格的就好,正负两边可以不做大面积,连线够电流就可以。

这种封装 ...

图中左边的是焊盘,右边一格一格的是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中左边的是焊盘,右边一格一格的是钢网……

没有仔细看。只是一扫眼看过去以为它焊盘也要求这样有点奇怪,平常看元件PDF,少有看到连钢网都帮设计建议的。。

网友F:
铜皮不行吧,得铝基板把,中心焊盘应该是独立的,不接触正负极

网友:
我早先买了几个 XHP-70.2 的,都是已焊好到铝板上了的,焊好与不带铝板的只差一两元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cree的灯珠哪里买的啊?我一直没找到正规渠道购买。

不是我买,我个朋友让我帮他画个板子。

他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铜皮不行吧,得铝基板把,中心焊盘应该是独立的,不接触正负极

是,我是用铝基板。

网友(2019-07-09):
铝基板大面积连接中间部分

网友:
按照左边来做焊盘,按照右边来做toppaste层

网友(2020-06-21):
现在都流行热电分离

网友:
CREE的大功率LED中间是纯散热焊盘,没有电气连接.中间焊盘接大面积铜箔,降低热阻.两边是电气连接焊盘,按电流计算铜箔宽度即可,不用加大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