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珠海工厂的绿油是否和别的厂不一样?

楼主(2019-05-08):
先上图,左边焊盘上有锡的是大亚湾做的,右边的是珠海做的
感觉珠海的绿油看上去明显比较淡,而且阻焊很容易一碰就掉,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LDI工艺你已经抢险试一把了。

网友:
右边的看起来档次低了不少

网友:
>右边的看起来档次低了不少
How can you tell?

>LDI工艺你已经抢险试一把了。
Why?

网友:
掉应不会,这种油价是传统价的3倍,强感光阻焊LDi专用油,如果你的是样板又在珠海生产90%是LDi做的,用放大镜对比一下就能看出精度差别,也有个别客指定一定要这种,大亚湾及其它几个厂也很快用这种!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1292&extra=page%3D1&mobile=2&_dsign=625795af详细介绍了,大家可了解一下

网友:
个人觉得左边的看得更顺眼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1292&extra=page%3D1&mobile=2&_dsign=625795af ...

第一个就是刚才那个板子 QFN底下热焊盘我随便刮了两下 阻焊就没了 吓得我都不敢焊了。
第二个是昨天的一块板,也是差不多的情况,QFN随便碰了一下焊盘就没了。可能因为这个是空脚然后边上也没铜?

网友B:
看到了右边板子上JLCJLCJLC字符串,没有印上相应的生产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右边板子上JLCJLCJLC字符串,没有印上相应的生产编号...

这个是我自己下单的时候忘记选了。。

网友C:
看来焊盘易掉的问题不少见,不但空焊盘易掉,有走线的也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焊盘易掉的问题不少见,不但空焊盘易掉,有走线的也掉

手工焊接焊盘易掉,特别是空焊盘的问题十年前投诉很多,现在很少投诉,是因为投诉也是无解,板材不是PCB厂生产的,无论是台湾南亚板材,kB,手工焊接不特别注意都会掉

网友D:
能否分享一下左边学习版PCB上的无线芯片型号,好像比24l01方便,没有天线网络

网友E:
焊盘易掉与焊接技术直接相关,主要是温度再者是时间的控制,如果用很垃圾的焊锡当我没说,我的板子基本是JLC做的,从不会因为拆换IC掉焊盘,同一块板子同一位置不管是QFN32或QFP32拆换5次10次都不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撸主的PCB设计有点问题,连接到覆铜的焊盘没有做防热处理

大力出奇迹,只要烙铁功率够,表贴器件焊接无压力,如果是SMT就更没必要了
我现在在只有电流很小或者不耐热的插件才做热焊盘,剩下的都不做

网友G:
珠海的逼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分享一下左边学习版PCB上的无线芯片型号,好像比24l01方便,没有天线网络 ...

就是24L01,配合BAL-NRF01D3。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盘易掉与焊接技术直接相关,主要是温度再者是时间的控制,如果用很垃圾的焊锡当我没说,我的板子基本是JL ...

可能我温度不合理。烙铁是用358控制的那种T12,温度300度,焊锡是维修佬的6337有铅。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珠海的逼格高。。

很多的用户在珠海生产后,指定要这种,说是要这种“亚绿”的

网友:
其实右边的更有质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的用户在珠海生产后,指定要这种,说是要这种“亚绿”的

怎么指定?我也想指定这种。。。

网友H:
现在大多用uv绿油,绿油质量或者固化环节不佳,绿油看上去没光泽,洗板后光泽度更变差,硬物刮上去会掉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大多用uv绿油,绿油质量或者固化环节不佳,绿油看上去没光泽,洗板后光泽度更变差,硬物刮上去会掉块。 ...

你说的有点错了:UV绿油是不能曝光的,所以只要曝光的是不能用UV油的,必须只能用感光油,很多低端版阻焊是印上的才用UV,这种油价格便宜,其它性能我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UV油的耐划伤性能秒杀任何感光油!我们用的LDI阻焊油是普通价格的三倍,要求质量 更好,因为他不是用菲林曝光出来,是直接用激在阻焊油上进行曝光,要求阻焊颗粒更加细润,光泽度理角所爱,但是他的对位精度秒杀任何曝光机,做高档板高精密板必不可少的神器!

网友:
右边的这个是哑绿?看来我对哑绿有误解
个人感觉左边常见,右边的很LOW

网友:
过半电容立碑?恐怕是SMT厂工艺没控制好吧。
0805、0603的没有防热焊盘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真不是。。。之前我们公司有个新手工程师PCB没做防热焊盘,过半电阻/电容出现立碑。 ...

那我估计要在你们公司挨叼的那种。。。。。

网友:
感觉右边的看起来舒服

网友:
我们打样也试过楼主说的两家工厂,确实如楼主说的那样,颜色上有很大区别,比较容易掉漆

网友I:
热盘这么多过孔,回流焊时焊锡会不会流到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热盘这么多过孔,回流焊时焊锡会不会流到背面去?

学生党 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建议参考右边那块板子的热焊盘

网友J:
常人来看:
左边的 better  右边的low一点

仔细观察  右边阻焊 确实均匀一点。  感觉 阻焊厚度变薄了。  精度就上去了。。。

ps : 右边的板子设计不合理。 layout 有待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常人来看:
左边的 better  右边的low一点

请问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
TI的TPS61500的热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