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推荐一款dcdc模块,要求7~36V输入,5V2W输出,隔离

楼主(2019-05-09):
请帮忙推荐一款dcdc模块,要求7~36V输入,5V2W输出,隔离, -40度~105度, 尺寸 24*15*8mm内
在X宝和力创商城上找了周立功和金升阳模块,没有完全符合的,

网友:
楼主的要求几乎就是军品的规格,工业品里找不到的,最好定制

网友:
lt860x,自己搭Flyback.

网友A:
直接宽压的隔离少,分两级做吧。
前级做个宽压的DC-DC转5V(用成品模块也行),后级再加个5V-5V的隔离这个就多了。

网友:
很多啊,台湾的minmax,D-puke,recom,日本科索,TDK-lambda,美国的vicor,syqnor。。。。

网友:
楼主,这种模块高温下都会限额输出的,一般是70%,所以你要找5V3A的,这更难了。

网友:
村田有,叫村田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宽压的隔离少,分两级做吧。
前级做个宽压的DC-DC转5V(用成品模块也行),后级再加个5V-5V的隔离这个 ...

决定采用你的建议,前级用2596-5.0做宽压输入,后级用成品隔离0505模块,谢谢!
也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