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没有必要加入flash的代码自我校验?

楼主(2019-05-09):
我之前遇到过stm32(不一定是正品,可能有问题)flash内存储的设置数据出错的现象。我想在代码中添加如下功能:一上电即读取与程序有关的所有扇区,然后计算CRC32,并进行核对。如果crc失败则拒绝继续执行。
这样做有无必要呢?
如果flash很稳定,这其实有点多此一举,我主要是想确保mcu运行的可靠性。
另外,只靠stm32的读保护进行加密,是否够用?是否容易破解?

网友A:
设置数据出错,是断电数据保护的问题。如果存在随时断电的可能,需要增加数据备份和数据校验,出错的时候使用老配置进行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数据出错,是断电数据保护的问题。如果存在随时断电的可能,需要增加数据备份和数据校验,出错的时候使 ...

是的,这部分也考虑并修改过了。
我现在关心的是,代码存储器的可靠性,有没有必要加入自我校验呢?主要是怕随时间变化出错

楼主:
类似这个贴子的问题
https://bbs.csdn.net/wap/topics/330241928

网友B:
相当于加了签名,程序签名与单片机签名不一致则不启动。

网友C:
stm32加入flash的代码自我校验,相当于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加了签名,程序签名与单片机签名不一致则不启动。

是的,是这个意思。
我目前是从头到尾逐字节读出后crc32一遍,然后用这个crc做签名,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加入flash的代码自我校验,相当于加密

只能核对是不是正确,加密还不行吧?

网友:
bootload里校验APP,错误不跳转

网友:
我的有程序段完整性校验,并且每次烧写都吧mcuid读取,产生校验数据附加到程序段,然后烧写。程序段只要修改一个字节就不能运行,能够起到一定的防盗效果,一般的修改id地址的破解是无法起作用的。设置数据需要另外处理

网友D:
首先要想清楚几个问题。
如果破解者,已经在改代码了。说明,他已经找到了你判断盗版的地方了(采样芯片ID校验)。
加了这个程序完整性校验,多了一个判断盗版的地方, 他一样能破解。尤其是对于”程序不运行“ 这种表现明显的情况,更好找。
我的建议是,
1,程序中多放一些判断芯片ID的地方,不要用函数调用方式,因为函数调用方式,破解者只需要改一改地方就可以使用了。 这样破解者,即使要改你的代码,也需要多处修改。
2. 发现盗版后,不要很明显的表现出来(比如直接卡在某处不往下走),这种盗版者很容易找到。你可以采用比如: 发现盗版后,精度变差,本来误差1%,你直接给你误差10%左右,而且是变化的(比如100次中有1次是错误的)。让破解者不容发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想清楚几个问题。
如果破解者,已经在改代码了。说明,他已经找到了你判断盗版的地方了(采样芯片ID ...

首先需要了解一般的id破解,是仿真器跟踪数据断点,数据断点设置在id的地址,只要读取id就会中断,(一般的程序员仿真的时候只用到程序断点,数据断点很多人没有用过),这个就很好找到读取id的程序的位置了。下一步就是在程序空间空白的地方吧id号写进去,然后改变读取id的地址指向修改后的程序空间,就完成了破解。也有人会继续跟踪到判断的地方,吧判断结果进行修改,不过这个方式难度高,很多人不会。

知识:程序断点与数据断点
blog.csdn.net/imgsq/article/details/52039554

所以增加完整性判断,那么在破解之前需要吧校验去掉,这个增加了很大破解难度。也在程序没有用到的空间增加随机数据,让破解的无法判断哪些位置的数据是没用的,无法放置id号码。
会破解的人里面,会id破解的要去掉很多一部分了,会id破解的能够进行程序破解的更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想清楚几个问题。
如果破解者,已经在改代码了。说明,他已经找到了你判断盗版的地方了(采样芯片ID ...

学习了。
我目前的侧重点其实并不是防山寨,而是防止存储器部分出故障导致运行出问题,是从运行可靠性角度考虑的。
另外,请问一下防山寨方面的技术,stm32仅靠读保护,算是什么等级的保护,容易攻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需要了解一般的id破解,是仿真器跟踪数据断点,数据断点设置在id的地址,只要读取id就会中断,(一般 ...

好,有道理。那需要再加一点:不要开机就去判断芯片ID,运行一段时间(比如24小时)再去判断。

不过完整性的问题, 只需要两个芯片代码比对 即可发现完整性代码存放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我目前的侧重点其实并不是防山寨,而是防止存储器部分出故障导致运行出问题,是从运行可靠性角 ...

这在逻辑上有冲突啊
如果你认为code存储区不可靠,那么就是说从code读取的指令是不可靠的,那么你现在的程序在运行时怎么能保证是按照你的逻辑在运行呢
本来你算了CRC,在对比的时候,正好存对比指令的那个地方坏掉一位,crc不对反而跳转到正常运行的地方了

网友:
主流的MCU还没有考虑Flash的不可靠性的,规格书Flash寿命基本上是10年

编辑说明:修改错别字

网友:
如果flash不可靠,那么bootloader部分是不是也不可靠,那做校验又有何用

网友:
觉得没什么必要,当FLASH中的数据出错,可能程序都跑飞了。

网友:
一般产品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从安全角度上是完全有必要,因为如果出现CRC错误的话,有可能就是MCU内部的Flash损坏,也有可能是下载过程中的数据传输出错,这些错误会造成什么样的故障表现,我们并不清楚,这个时候不去执行正常功能,而是将MCU停止住,进入一个安全模式,并且报错,这样可以防止出现不可预知的故障,减少潜在的损失。

网友:
这种概率很低吧,即使是出现了错误:
1、不检验,运行出错
2、校验发现问题,不运行
出厂前测试都能检测出来,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E:
研究过戴森的吹风机,里面的程序就会开机 对所有FLASH程序区进行计算校验,校验出错 程序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研究过戴森的吹风机,里面的程序就会开机 对所有FLASH程序区进行计算校验,校验出错 程序不运行 ...

我想实现的就是这个功能

网友:
其实只能说降低概率,我是BOOT对APP校验,不通过则复制外部存储器的程序到内部APP区域,再跳转运行。

网友:
要求严格环境中 是需要的  比如电梯控制板  检验 ram  flash

网友F:
CRC可能不够,用MD5.

楼主:
引用 网友F:
CRC可能不够,用MD5.

主要是stm32内部有硬件CRC,用起来又快又爽。
再说这本来也是个锦上添花的事,MD5太兴师动众了

网友G:
上电时电源不稳定也可能造成数据错误。
与其发现存储的数据错误就拒绝执行,倒不如把重要的东西记三遍,发现有错误就用两个正确的数据覆写错误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电时电源不稳定也可能造成数据错误。
与其发现存储的数据错误就拒绝执行,倒不如把重要的东西记三遍,发 ...

顺这个思路继续,是不是应该用一些可恢复错误的ECC算法,效率比存3份要高得多。

网友:
NXP的M3自带了Flash CRC校验功能。

网友:
如果有bootloader,随带就校验一下吧,举手之劳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这个思路继续,是不是应该用一些可恢复错误的ECC算法,效率比存3份要高得多。 ...

增加1/3的空间,可纠正1位错误,前提是纠错代码正常
还得硬件支持简单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