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2开发板Linux设备树的镜像烧写和源码简单优化教程

楼主(2019-05-09):
1 烧写:
  烧写和4412默认镜像的烧写类似,使用fastboot。

  先更新uboot,用4412默认uboot更新支持设备树的uboot

  用支持设备树的uboot烧写。
  进入支持设备树的uboot控制台
  支持设备树的uboot控制台,使用命令:fastboot 0

  这里可能需要更新一下驱动,使用驱动精灵自动安装即可。
  在cmd命令行,用fastboot烧写:
        fastboot.exe flash bootloader u-boot-iTOP-4412.bin

        fastboot.exe flash kernel uImage

        fastboot.exe flash dtb exynos4412-itop-elite.dtb

        fastboot.exe flash system system.img(文件系统用系统编程中,搭建好的最小linux系统)

        fastboot reboot(可以直接断电重启)
        启动测试:
        开发板启动之后,会发现文件系统挂载不了,不能进入控制台提示找不到root device

2 修改配置文件arch/arm/configs/iTop-4412_scp_defconfig:
  将
  CONFIG_CMDLINE="root=/dev/mmcblk0p2 console=ttySAC2,115200 init=/linuxrc rootwait"
  改为:
  CONFIG_CMDLINE="root=/dev/mmcblk1p2 console=ttySAC2,115200 init=/linuxrc rootwait"

  重新烧写,可以挂载,但是控制台一直有pid报错的信息打印。需要处理最小linux系统。

3 最小linux系统,重新编译烧写:
        编译命令:make_ext4fs -s -l 314572800 -a root -L Linux system.img system
        可以启动文件系统,但是控制台一直有打印信息
        修改最小linux系统的启动文件,屏蔽掉。
         vim etc/init.d/rcS 屏蔽:/dev/tty2~4
        最小linux的控制台可以正常使用了。

        发现新的问题,文件系统上无法新建文件夹:
        在root=/dev/mmcblk1p2 后面添加 rw,
        表示文件系统可读可写,否则只能读,就不能新建文件夹和文件。

4 再次烧写。
        测试下tf卡(tf卡挂载OK)
        mkdir /mnt/udisk1
        mount /dev/mmcblk0p1 /mnt/udisk1(mmcblk0p1根据系统系统真实识别情况来选择)

        完成到这一步,后面就可以开始正式学习设备树的主体知识了。

支持的功能:
1 uboot烧写功能正常;
2 内核和设备树正常;
3 文件系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不明觉厉,点个赞~

网友A:
设备树的烧写属于uboot还是kern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树的烧写属于uboot还是kernel?

设备树是内核

网友(2019-07-25):
好像没看到怎么优化

网友:
入门到放弃

网友(2019-12-03):
设备树不好理解,在找这方面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