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运行DRC有很多未连接错误标记

楼主(2019-05-09):
如图所示

可是眼睛观看明明却是连接上的
不知道哪里设置的有问题
希望了解的朋友能指点一下

楼主:
GND是连接到底层的铺铜上面了
铺铜也检查了,都是连接的,没有死铜存在

网友A:
孔打的离焊盘太近了,还有个明显的15ml距离不满足。

网友B:
这个是间隙太接近的错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间隙太接近的错误吧

[Un-Routed Net Constraint Violation]
提示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打的离焊盘太近了,还有个明显的15ml距离不满足。

[Un-Routed Net Constraint Violation]
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
别太跟软件较真,它的表达可能有些婉转,你呀还是先把错误修掉。

网友C:
是16.1.12版本吗?这个版本会误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16.1.12版本吗?这个版本会误报

17.1.6版本的 我现在怀疑也是误报

网友:
有一个错误是小于 15mil间距吧,规则里面改掉 应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7.1.6版本的 我现在怀疑也是误报

嗯嗯,没用过17,不知道~~

换09,18,19等版本,都没有误报问题

网友:
用fill 也要设置网络,还有就是不要偷懒,过孔放在焊盘上是会获取网络,到那时最好还是要线连一下,

网友:
打开Messages窗口,有更加详细的提示和坐标
显示设置成半透明,可以看到更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