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如何把KEEP OUT层的线改为TOP OVERLAY层?

楼主(2019-05-09):
AD19如何把KEEP OUT层的线改为TOP OVERLAY层?
以前用AD08时,可以直接在属性里改.到AD19里.改不成TOP OVERLAY层了.功能还变弱了吗?

网友A:
复制,然后切换到overlay层后点选择性粘贴/粘贴到当前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制,然后切换到overlay层后点选择性粘贴/粘贴到当前层

应该不会变的这么弱的 ~

网友:
貌似改不了,我也没找到

网友C:
AD19里面,keepout层独立出来了,类似只是辅助线的作用,出不了gerber的

楼主:
AD19的层管理器也比其上一版的AD18还更差了.

网友:
特殊粘贴就可以

网友:
先选keep out层,然后转成top layer 然后工具 转换,从keepout 转成元素,然后就也转top over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变的这么弱的 ~

确实不让改了,而且定义多层板时,如果电源层必须成对出现,不能只创建GND电源层,so我又退回AD18了

网友:
为啥好用ad?好用最新版本?自己用着玩还行y

网友:
查找相似对象,mark ,更改属性,不行?

网友:
不用这么追新吧,09版本不是挺好么。

网友D:
ad没事总是把界面,功能改来改去,然后漏洞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没事总是把界面,功能改来改去,然后漏洞一大堆。

不改,那还要程序员干啥

网友:
还是AD16稳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19里面,keepout层独立出来了,类似只是辅助线的作用,出不了gerber的

用惯了keepout层,每次都是从16版本的文件改过去的.....

楼主:
这种把KEEPOUT层的线粘到顶层时.这个线是不一样的.3D看时也看不到这线.

网友:
后边的AD直接都没用KO层了,改用M1层

网友E:
AD19死活没有找到怎么更改内电层的网络, 到09里才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19死活没有找到怎么更改内电层的网络, 到09里才改好

这个是你不会用吧,你在摸索一下

网友:
19里 Keepout 层的 Track 已经细分为 "Keepout-Track" 就算移到其它层, 也具有KeepOut 功能, 不光Track, Arc Region 等 都独立出来了
所以, 通过改属性中的层属性 已经改不了了, 必须通过 特殊复制/复制到当前层, 例外的是 就算特殊复制到Top/Bot层 也是 Keepout-Track

总结一下就是:
1. Keepout-XXX 只能存在于 TOP/BOT/KeepOut 层, 如果复制到其它层, 就会转换成对应的 非Keepout的XXX;
2. Keepout 层只能接受 专属的 对象, 其他层复制过来会转换成对应的 Keepout-XXX;

不知道这么改的目的是啥...

网友:
都用上19了我的天,在win10  i5 上用15都卡的我想砸了电脑

网友(2019-08-17):
先在PCB界面右下角鼠边点击PCB→PCBinspector   然后shift+s快捷键单层显示,在KO层选择你要换层的走线,然后在PCB inspector里面批量修改图层即可

网友:
电脑太差,还在使用AD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