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公司域名通过DNS查出来的IP是私有地址而不是公有呢?

楼主(2019-05-09):
今天因为项目调试查了一下我们公司的域名IP,居然是221开头的,我一直以为是公网IP地址呢,
然后查了一下某度的,也是私有网段,这是为什么呢?我一直以为是公有IP地址呢。比如某度的IP是220.181.38.150,我们知道C类私有地址范围:192.0.0.0到223.255.255.255。如果我局域网有个电脑也是220.181.38.150,那我想要访问某度岂不是会出问题?
求大神解惑

网友A:
C类地址空间没那么大,只有192.168开头的才属于C类。
A类10.0.0.0~10.255.255.255(8位掩码),B类172.16.0.0~172.31.255.255(12位掩码),C类192.168.0.0~192.168.255.255(16位掩码),2012年新增了一个运营商级的私有地址段:100.64.0.0~100.127.255.255(10位掩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C类地址空间没那么大,只有192.168开头的才属于C类。
A类10.0.0.0~10.255.255.255(8位掩码),B类172.16.0 ...

恍然大悟,我真是心大,居然把C类地址的范围看成了私有地址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