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DC-DC降压芯片 24V降5V 100ma电流

楼主(2019-05-10):
外围尽量简单,最最重要是不发热

网友A:
直接电源模块引脚兼容78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电源模块引脚兼容7805

这种线性降压,发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线性降压,发热啊

不发热的,类似7805的功能的电源模块

网友:
mp2451 sot23

网友:
哪有不发热的啊,就是看多热,你这种电流,都不会太热。包括34063在内都不会怎么热。

网友:
tps54232 sioc-8

网友B:
BL9341  sot23-5  续流二极管都集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L9341  sot23-5  续流二极管都集成了。

商城显示BL9341停产,贝岭官网还有能代替的BL9352A,但即使9352A商城也显示停产,不知道怎么回事
周一打电话给贝岭问问

网友(2019-06-24):
>商城显示BL9341停产
JW5026 is identical to BL9341.
JW5026 C185109, 40V 1A 编带

网友:
SCT2325了解下,看是否合适你用

网友:
MC33063  产品上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商城显示BL9341停产,贝岭官网还有能代替的BL9352A,但即使9352A商城也显示停产,不知道怎么回事
周一打 ...

这芯片居然停产了?
我手里买了一盘,才用了一点点呢,还买过1,200个零头样品,看来以后要珍惜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居然停产了?
我手里买了一盘,才用了一点点呢,还买过1,200个零头样品,看来以后要珍惜使用了{:t ...

月初给原厂打电话,没停产。只是因为工艺特殊,成品率一直不是太高,所以尽量不推广这个了。生产线隔一个月或者多一点开一次,现在仍然接收订货

网友:
XL2596S-5.0E 了解下

网友:
XL1509 - 5.0试试

网友:
lm2841   TI的质量杠杠的。价格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