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个4G模块,能接网口摄像头,也能接串口设备的

楼主(2019-05-10):
如题,想找一个4G模块,能接网口摄像头,传输图像,也能接串口设备,通过TCP协议收发数据,最好还能接WIFI设备

网友A:
移远的EC25,AG35应该可以,自己外加一个wifi模块。网口要加ph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远的EC25,AG35应该可以,自己外加一个wifi模块。网口要加phy

这两个好像都没有网口的接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好像都没有网口的接口啊~

有的吧?RGMII?好像是这个,外面加上phy就可以了。

网友B:
直接用一个4g路由器就都可以解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一个4g路由器就都可以解决啦

嗯,有没有模块推荐啊,我想嵌到我的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吧?RGMII?好像是这个,外面加上phy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我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有没有模块推荐啊,我想嵌到我的板子上

我们做的是4g路由器成品,cpu+4g模块,没有单独的4g模块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的是4g路由器成品,cpu+4g模块,没有单独的4g模块卖

可以发给链接吗,另外,价格如何

网友:
合宙好像有这个模块吧

网友:
移远的4G模块 open cpu

网友C:
我们公司用广和通4G的还不错,测试也OK,价格没有移远的贵,这是代理商的电话13662297567,QQ86650555。有需要的自己联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没有模块推荐啊,我想嵌到我的板子上

你可以把你的板子嵌入他的路由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用广和通4G的还不错,测试也OK,价格没有移远的贵,这是代理商的电话13662297567,QQ86650555。有 ...

多谢啊~

网友(2019-08-02):
如果是直接接USB UVC摄像头的话,合方圆G8100可以直接接,而且整个方案功耗很低,可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