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Proteus 8.9 SP0

楼主(2019-05-10):
只是给要尝鲜的童鞋而已~~~
8.9 只是加强PCB 绘图的功能, 电路模拟方面没有重大的更新, 基本和8.8一样。
8.9 官方还没有正式发行, 官网没资料, 但是可以去他们的脸书看看
https://www.facebook.com/labcenterelectronics/

这个不是白菜直装版 所以请务必按照以下的指示安装:

安装
1. 先安装 P8.9.sp0.exe (我是覆盖安装之前是8.8版本)
2. 选择Custom 自定义安装
3. 必须安装到以下的路径:
Windows 32位
Installation Path -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Program Data Path -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Windows 64位
Installation Path - 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Program Data Path - 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

4. 安装好后, 不用运行, 直接退出
5. 准备手动打补丁, 先解压patch.zip (注意: 补丁会报毒, 介意的请不要安装)
6. 以管理员权限,把里面的文件覆盖到原程序。

下面是安装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vYhKP12SXsIVdAaoTthQg
提取码:kvjb

个人在英文版Win10 X64 测试能模拟, 没有闪退问题。
碰到问题的, 安装失败的, 欢迎留言。

网友:
多了啥功能?

楼主:
主要是在PCB 绘图方面的功能加强。
加入 Samacsys (online supplier of symbols/footprints),零件库供应商

详情大家自己看看:
https://s3.amazonaws.com/labcenter/movies/v8/libraryImporter.mp4
https://s3.amazonaws.com/labcenter/movies/v8/shadowRouting.mp4
https://s3.amazonaws.com/labcenter/movies/v8/panels.mp4

Proteus 8.9 Beta 1 (Build 27532)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Proteus 8.9 is now in Public Beta. It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home page of the software (uncheck the 'Ignore Beta Versions' box). This version involves a file format change which is not backwards compatible with older versions of the software.

Library Web Search

Version 8.9 sees the completion of the library part import work by introducing a live web search directly into the library pick form. Now, when you search for a part you can move from installed results to web results at the press of a button. Then you simply double click on the web result to import straight into Proteus. Both the schematic component and the PCB footprint will be imported and, in most cases, the 3D STEP file will also be included. There are over 15 million parts in the web search but if the part you want doesn’t exist you can request it be built for you. This is a free service and typically takes 24-48 hours. A free account needs to be registered with our partner Samacsys but this can be set up from inside Proteus the first time you try to import a part.

Auto-Complete Routes

When routing tracks on the PCB Proteus will now search ahead of the mouse and display a shadow track to a legal destination. You can then simply hit the ENTER button on the keyboard to automatically complete the route as shown by the shadow track. The shadow track will update as you route with the mouse. This allows you to guide the process and then auto-complete when you are happy with the result.

Panelization Improvements

When panelizing, the positioning of the incoming boards often needs to have specific clearances from the panel boundary and between other boards on the panel. We’ve updated the Gerber Editor so that when you are creating a panel the procedure is now:
• Set the world area to be the size of your PCB panel.
• Import your first PCB specifying number of copies and clearances.
• Repeat if necessary with other PCB’s.
• Draw final board edge around the world area to represent the panel.

Miscellaneous Features and Fixes
- Added Schematic Import from OrCAD via the EDIF2 file format: Ref : https://s3.amazonaws.com/labcenter/movi ... porter.mp4
- Added cloud licensing support for enterprise.
- The location of pin 1 (or C/K on 2 pin parts) is now drawn as small circle on the assembly plot.
- A design variant can now be merged into the base design when deleted.
- Simulation Log can be cancelled when the simulation fails.
- Fixed crash and netlist errors after deleting sub-circuits in certain situations
- FIXED: Zone overlapping when a node was moved into the EDGE DRC error area.
- Fixed import of parts with mixed/lower case footprint names.
- Added Raspberry Pi Zero W for IoT builder.
- Fix for padstacks slots with smaller holes on inner layers allowing inner layer shorts.
- Fixed a rare application hang situation caused by very small holes in zones.
- Fixed crash on import of parts with pin names in excess of 50 characters.

Proteus VSM Models
Sensors Peripherals:
HCSR04 - Four pins Ultrasonic Sensor Module.

Thermocouple Models && 1-Wire Protocol Models:
MAX31850/MAX31851 - Cold-Junction Compensated, 1-Wire Thermocouple-to-Digital Converters:
MAX31850K (type K),
MAX31850J (Type J),
MAX31850N (Type N),
MAX31850T (Type T),
MAX31850E (Type E),
MAX31851R (Type R),
MAX3185S (Type S).

Timekeeping Models:
MCP7940N - Battery-Backed I2C Real-Time Clock/Calendar with SRAM

Voltage Regulators:
MIC5205 - 150 mA Low-Noise LDO Regulator series.
MIC5205YM5 (Adjustable), MIC5205-2.5YM5 (2.5V), MIC5205-2.7YM5 (2.7V), MIC5205-2.8YM5 (2.8V), MIC5205-2.85YM5 (2.85V),
MIC5205-2.9YM5 (2.9V), MIC5205-3,0YM5 (3.0V), MIC5205-3.1YM5 (3.1V), MIC5205-3.2YM5 (3.2V), MIC5205-3.3YM5 (3.3V),
MIC5205-3.6YM5 (3.6V), MIC5205-3.8YM5 (3.8V), MIC5205-4.0YM5 (4.0V), MIC5205-5,0YM5 (5.0).

TL1963A - 1.5 A Low-Noise LDO Regulator series:
L1963A (adjustable), TL1963A-15 (1.5V), TL1963A-18 (1.8V), TL1963A-25 (2.5V), TL1963A-33 (3.3V).

LM2595 - Power Converter 150-kHz 1-A Step-Down Voltage Regulator.
LM2595-ADJ, LM2595-3.3, LM2595-5.0, and LM2595-12

Miscellaneous Models - Multiplexers:
ADG798 - High Temperature, Low Voltage 8-Channel Multiplexer

网友:
好久又不能上网盘了

网友A:
老机器跟不上新版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跟不上新版本了。。。。。。

proteus已经发展到瓶颈了,挤牙膏升级一丁点无关紧要的功能。估计这软件逐渐消沉下去,最后成为历史。

网友B:
破解包运行,啥反应没有,license放到哪里呢?麻烦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这几天用proteus仿真stm32,DSP等高档一些的芯片,头都搞大了。

网友:
P8还行,P32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包运行,啥反应没有,license放到哪里呢?麻烦大佬指点一二。 ...

patch.zip, 解压, 许可文件: Licence.lxk

网友:
有功夫仿真,板子都打样回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patch.zip, 解压, 许可文件: Licence.lxk

还有个可执行文件pp怎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可执行文件pp怎么用呢?

PP8.9.exe 是补丁, 运行时不会有任何提示 , 打好补丁他自己无声退出的。

还是不行的话, 建议你安装:
Proteus 8.8 SP1,  白菜直装版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458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PP8.9.exe 是补丁, 运行时不会有任何提示 , 打好补丁他自己无声退出的。

还是不行的话, 建议你安装: ...

多谢,我再试试看。

网友(2020-02-19):
请教LZ,这个8.9现在有最新更新了吗?

网友(2020-04-21):
请问一下这个软件,是楼主位的新,还是Proteus 8.10更新?

网友(2020-05-31):
下载下来测试下,看好用不

网友:
proteus8.6   仿真STM32读取io口有bug
proteus8.9  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