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认证一款继电器上的标识

楼主(2019-05-10):
最近在调试一个继电器,上面红框出有一些认证标识,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请假大家,谢谢

网友:
我上面的符号都不认识,同求科普

网友:
最下面那个是不是可以驱动的范围,像是电机、灯之类的

网友A:
上面的认证符号:
第一个 美国UL列名认证
第三个 澳大利亚C-tick认证

下面的负载类型国标标准和国内标准一般都是用AC-XX(数字表示),很少见用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认证符号:
第一个 美国UL列名认证
第三个 澳大利亚C-tick认证

一个E 和一个垃圾桶的那个 。您知道吗?谢谢

网友:
垃圾桶应该是禁止倒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E 和一个垃圾桶的那个 。您知道吗?谢谢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标识
禁止随意丢弃以及丢弃到垃圾桶中

网友:
垃圾桶是:

廢棄電子電機設備指令(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Directive 2002/96/EC,縮寫:WEEE)
是歐洲聯盟在2003年2月所通過的一項環保指令,制訂所有廢棄電子電機設備收集、回收、再生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