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pstm8 Type_Define.h:2(22+8) redeclared typedef uint08_t 怎么解决?

楼主(2019-05-10):
小弟目前有一隻程式使用 typwdef

//Type_Define.h 如下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08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同時有兩個.h檔 include它

//TIM_CTRL.h如下

#include        "Type_Define.h"

void        TIM2_CHx_Modex(uint08_t,uint08_t);

//Wayne_STM8_Init.h如下

#include        "Type_Define.h"

void        Wayne_OPT_init(void);
void        Wayne_GPIO_init(void);
uint16_t        Wayne_TIM1_init(uint08_t        UD_Hz);
void        Wayne_TIM2_init(void);

後續再將這兩個TIM_CTRL.h和Wayne_STM8_Init.h整合
//main.h如下

#include        "iostm8s001.h"
#include        "TIM_Bits.h"
#include        "TIM_CTRL.h"
#include        "TIMER_DATA_TABLE.h"
#include        "OPT.h"
#include        "Wayne_STM8_Init.h"

void        Wayne_delay(uint32_t times);
void        Wayne_delay_ms(uint32_t times);

結果出現
#error cpstm8 Type_Define.h:2(22+8) redeclared typedef uint08_t
#error cpstm8 Type_Define.h:3(22+8) redeclared typedef uint16_t
#error cpstm8 Type_Define.h:4(22+8) redeclared typedef uint32_t

請問各位,這種問題怎麼解呢?

网友A:
//Type_Define.h内容如下:

#ifndef Type_Define_H_
#define Type_Define_H_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08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_t;

#endif

网友:
相同头文件只编译一次就好了,像二楼那样加一组宏

网友:
请养成好习惯,在每个.h前面加
#ifndef _XXXXX_H
#define _XXXXX_H
最后再加一个
#endif

这样不能解决所有的.h冲突问题,绝大部分应该是OK了

网友:
po主系来自宝岛吧,程式头被层叠include时会有此情况,方法楼上都说了。

网友:
typwdef 拼错了 typed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_Define.h内容如下:

#ifndef Type_Define_H_

感謝
難怪我看很多人都這樣寫
可以成功編譯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