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系列的IIC问题

楼主(2019-05-10):
现在要用到这个通讯,在考虑是用模拟IIC还是硬件方式的...

模拟IIC 好处是BUG少,但是占资源,里面要用到delay延时,外部还有定时器,串口,CAN等中断的话 怕有影响....

内部硬件的话,看了下其他人说有BUG,不太好用....

==========

大家用的是哪种方式?不太好选啊

网友A:
模拟,无论哪种方式都要等在那里等待传输完成。

网友B:
模拟I2C  +  RTOS 是绝配
100个模拟I2C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I2C  +  RTOS 是绝配
100个模拟I2C都没问题

RTOS不会被中断打断?

不过一直都是裸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无论哪种方式都要等在那里等待传输完成。

那需要关中断?

网友A:
模拟的没有中断一说。。。

网友:
模拟的。有次做个小东西,脑子一热就用硬件的了,写这段程序的时候看了一下参考指南,默默的去cube里面改回模拟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RTOS不会被中断打断?

不过一直都是裸奔...

RTOS可以被中断打断。模拟I2C不怕中断(有些I2C器件对通讯有限时)

网友:
只能用模拟的+简易的RTOS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的没有中断一说。。。

我的意思是怕外部中断打断IIC的时序....

最起码是会延迟位时间...

====

IIC 波特率 对位时间的精确度不高?所以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OS可以被中断打断。模拟I2C不怕中断(有些I2C器件对通讯有限时)

模拟I2C不怕中断....

意思是IIC的位时间要求精度不高...中断影响不大?

网友C:
因为i2c是时钟边沿生效啊,哪怕你i2c时序传输完3bit,后面还有5bit没完成,那么这个时候被一个中断耽搁了10个小时,那么接着传后面的5bit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i2c是时钟边沿生效啊,哪怕你i2c时序传输完3bit,后面还有5bit没完成,那么这个时候被一个中断耽搁了10 ...

谢谢,这样就没担心了.....做主机完全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I2C不怕中断....

意思是IIC的位时间要求精度不高...中断影响不大?

数字电路有两类,同步和异步。
I2C和SPI都是同步串行接口,数据传输由同一个时钟信号来定时,对每个位周期没有特别要求。当数据在SDA线上稳定后,可以在任何时候发出时钟,并且数据的输入输出是在时钟信号的边沿有效,跟时钟高低电平的持续时间没有关系,所以同步串行接口不受中断影响。
同步接口就像一个队伍有领队喊口令,大家动作协调。异步接口没有领队,大伙就靠自律,所以要约定通讯速率(波特率)。

网友D:
估计ST这辈子都 解决不了I2C的问题。

网友:
硬件搞好i2c很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ST这辈子都 解决不了I2C的问题。

STM8和STM32F0的IIC使用中没发现问题。F1就算了,他们不会再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