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插件固定脚的贴片 USB 插座一般 SMT 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9-05-10):
如题,现在大多数贴片的 Micro USB 或 Type-C 插座都有插件形式的固定脚,SMT 量不大的话,这种是 SMT 焊接之后再人工焊接插件固定脚吗?

贴两张图示意一下:

另外对于这种可制造性设计的问题,通过什么途径或方法能比较系统的学习?

编辑原因: 减小图片尺寸,以免影响阅读

网友:
过孔回流焊,也就是在固定脚的焊盘里也刷锡膏,跟引脚一起过回流焊就行了

网友A:
以AD为例,画封装时,给这4个脚的 paste 也画上一个方框,这样钢网也会在这里开个孔。

回流焊时,锡浆会流入孔内,非常牢固。

网友:
贴片的好像在使用时,容易插拔坏。 所以我还是用这种插件固定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AD为例,画封装时,给这4个脚的 paste 也画上一个方框,这样钢网也会在这里开个孔。

回流焊时,锡浆会流 ...

原来这么简便,那就是只要选择恰当通孔的尺寸就好了

楼主:
这类问题一般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SMT 厂家给的资料,书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类问题一般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SMT 厂家给的资料,书籍?

嘉立创不是有书吗?以前下单可以买的,我之前买了一本。
不过嘉立创上面有电子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AD为例,画封装时,给这4个脚的 paste 也画上一个方框,这样钢网也会在这里开个孔。

回流焊时,锡浆会流 ...

好方法!!正好要用TYPEC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刷锡膏过孔的,不要做紧配,贴片机没那么准确,容易打歪吸嘴,    还有就是量少,贴片厂可能会直接人工 ...

锡膏会不会从焊盘里面漏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不是有书吗?以前下单可以买的,我之前买了一本。
不过嘉立创上面有电子版本的:

以前下载电子版的看过,不过感觉天上一脚,地下一脚的,而且 100 多页的 PDF 连个目录都没有,就没看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刷锡膏过孔的,不要做紧配,贴片机没那么准确,容易打歪吸嘴,    还有就是量少,贴片厂可能会直接人工 ...

提到容易放歪,这种插座一般还有两个直径比较小的塑料定位柱,再加上焊盘一般也不允许偏太多,贴片机放置的位置是不是还是应该差不多的?
孔的尺寸稍微留点余量,不至于放上后翻过来都不掉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少会啊,不过也不会流完的,基本上够用

哦,我没这样试过
上次的贴片螺母,焊盘环比较宽,我在环上面开的孔刷锡膏,效果还不错

网友:
照样贴啊,

网友:
我没往焊盘里面刷锡膏,只刷在环上面
贴完是感觉焊盘里面的锡有点少,改了钢网的开口,面积更大,下次再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