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问题请教:全志A64或者H6做视频通话平板性能是否足够?

楼主(2019-05-10):
准备做一个P2P局域网的视频平板, 两个平板相互发送摄像头(720P, 20FPS即可)视频到对方, 对方收到后显示出来, 不经过视频服务器, 直接P2P。
因为考虑价格, 所以无法选择RK3399这样的芯片板子, 看了下Allwinner的A64和H6比较合适,但是不确定性能是否够。

因为Android APK开发经验熟练度远不及Qt,所以准备用Qt。 现在的想法是准备用VLC库 + Qt作为显示, 发送准备用ffmpeg。
对于是否使用H264压缩和解码, 需要等看看能不能调通这个encoder和decoder才确定。

大家可以说说相关经验, 例如同等性能级别的raspberry Pi 3(Cortex-A53)的情况。 或者说说全志这边的经验也可以。 谢谢。

网友A:
4核a53做这个应用应该足够了,这两个u都是内置编码器的,如果能用起来完全没问题,不过H6的摄像头和显示屏rgb接口是复用的

网友:
标题看错了的进来顶一下

网友B:
性能肯定足够,只不过全志的H.264 codec驱动android比linux完善很多,你用Qt要做好填坑的心理准备。

网友C:
局域网P2P?
我记得都硬编码,性能应该够。
ffmpeg编解码库,如果是硬件编解码,直接调SDK API就行了。

流封包:
局域网,起步就不要搞太复杂的协议,起步抓视频H264,封成UDP的ts流,windows上用vlc player验证。走外网也能跑。
当然自定义协议封流最快,但是不好验证,收发两头都要完成才能测试。

信令封包:
后期完善信令协议,简单的方案是自定义。如果想兼容其他播放器的话,可以封rtsp/sip,兼容前面的ts流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能肯定足够,只不过全志的H.264 codec驱动android比linux完善很多,你用Qt要做好填坑的心理准备。 ...

谢谢。 确实是看了很多帖子得出的结论是H264 Linux下面encoder需要自己去摸索, 没有找到说明。 用android的话资源消耗比Linux多, 我们对Android APK开发熟悉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局域网P2P?
我记得都硬编码,性能应该够。
ffmpeg编解码库,如果是硬件编解码,直接调SDK API就行了。

不想搞自己的协议流了, 准备就用RTP协议(ORTP之类的)。  现在的问题是硬解在Linux的支持没有找到现成可用的库。 包括Qt EGL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核a53做这个应用应该足够了,这两个u都是内置编码器的,如果能用起来完全没问题,不过H6的摄像头和显示屏r ...

谢谢。 因为有MIPI接口, 而且屏幕比较大(10寸), 因此不准备用RGB, 用MIPI应该和摄像头没有冲突。

网友D:
用S5P4418, Linux4.X 内核  VPU GPU 驱动  +QT5.X 都做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想搞自己的协议流了, 准备就用RTP协议(ORTP之类的)。  现在的问题是硬解在Linux的支持没有找到现成 ...

去年底买了个orange pi,准备搞一下的。
后来实在太忙。全志的资料确实不够完善,底层bootload、kernel、环境都很难找。github上有部分。建议直接上android,底层就用原来的不用去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因为有MIPI接口, 而且屏幕比较大(10寸), 因此不准备用RGB, 用MIPI应该和摄像头没有冲突。 ...

h6好像没有mipi接口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年底买了个orange pi,准备搞一下的。
后来实在太忙。全志的资料确实不够完善,底层bootload、kernel、 ...

Orange Pi直接跑Armbian就行了,还折腾啥底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S5P4418, Linux4.X 内核  VPU GPU 驱动  +QT5.X 都做好了

两年前买过2个4418的板子, 但是Linux Qt EGL和H264硬解没有调通, 现在过了2年了, 全志出来了, 发现A64的核心板价格居然比4418的还便宜, 所以就有考虑想用A64了。
你有4418Linux Qt EGL和H264硬解的资料或者软件SDK吗? 当时我买的荣品的他们根本不管Linux平台的硬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年前买过2个4418的板子, 但是Linux Qt EGL和H264硬解没有调通, 现在过了2年了, 全志出来了, 发现A6 ...

友善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range Pi直接跑Armbian就行了,还折腾啥底层。

mini P1, 没有现成的镜像。

网友:
对不起,我多加了一个力子,打搅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ni P1, 没有现成的镜像。

有的:https://www.armbian.com/orange-pi-mini/

网友:
感觉这个方案比较多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Orange Pi直接跑Armbian就行了,还折腾啥底层。

用什么开发上面的应用?
我在树莓派上用pyqt5,但是播放视频不支持硬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开发上面的应用?

Armbian是基于Debian的专门面向ARM的发行版,应用开发和普通Linux没什么区别,什么顺手用什么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开发上面的应用?
我在树莓派上用pyqt5,但是播放视频不支持硬解。 ...

硬解你要调用对应的库呀,树莓是OpenMAX API,硬解支持挺不错的。至于全志呢,3.x内核有不开源的硬解内核驱动,需要配合打过补丁的ffmpeg使用,而开源的Cedrus驱动貌似已经merge到了4.20的主线内核上,理论上大部分视频应用都可以支持硬解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硬解你要调用对应的库呀,树莓是OpenMAX API,硬解支持挺不错的。至于全志呢,3.x内核有不开源的硬解内核 ...

pyqt可以调用OpenMAX API吗,因为不止是全屏播放视频,还要有其他图片,文字等内容播放,所以还是用pyqt开发方便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pyqt可以调用OpenMAX API吗,因为不止是全屏播放视频,还要有其他图片,文字等内容播放,所以还是用pyqt ...

这个我就没研究过了,不过肯定是可以的,那些播放器不也是在视频上覆盖字幕等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就没研究过了,不过肯定是可以的,那些播放器不也是在视频上覆盖字幕等内容。 ...

嗯,改天去研究一下

网友F:
怎么不用hi3518 10元钱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不用hi3518 10元钱一片

需要连接屏幕显示(RGB, MIPI之类的)。这个做IPCamera倒是不错。但是无法接收对等设备发过来的解码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不用hi3518 10元钱一片

没解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