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k歌这样的程序蓝牙应该是走A2DP。

楼主(2019-05-10):
最近看不少网友讨论蓝牙音频,我也一直找可以蓝牙耳机录音的app,居然找不到,看了一些Java程序员的介绍,简单的设置一下path就可以了,但是没人做,下载过几个国外的app,安卓下面的,sound IN选择mic,voice,call都不走耳机的mic。

最恶心微信语音都不走耳机,通话状态是走耳机的。每次留个言要对着手机说话。

不经意下载了一个全名K歌,居然可以走蓝牙耳机,而且音质也不错,估计是支持A2DP。

各位有什么好的蓝牙录音软件可以推荐的么?

网友:
思路都这么清楚了,自己写个就可以了

网友A:
三星自带录音器支持蓝牙录音。

网友B:
所以需要用到MIC 的 是走HFP 的 ,不然都是走A2DP ,  微信语音消息播放那肯定是走A2DP, 但微信语音通话就是走HFP 的 , Iphone 自带的 语音备忘录 可以用耳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以需要用到MIC 的 是走HFP 的 ,不然都是走A2DP ,  微信语音消息播放那肯定是走A2DP, 但微信语音通话就是 ...

早年的时候微信是可以走A2DP的,因为14年左右生产蓝牙耳机的时候,在产线用微信测试过蓝牙耳机的。现在的微信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年的时候微信是可以走A2DP的,因为14年左右生产蓝牙耳机的时候,在产线用微信测试过蓝牙耳机的。现在的 ...

微信听也许是走A2DP,但是留言语音msg肯定不是耳机mic。微信语音通话是走耳机m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自带录音器支持蓝牙录音。

只有个note3,试了不走蓝牙,可以走USB声卡,设置底座检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