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W01K的外部MOS管是如何切换锂电池的充电和供电模式?

楼主(2019-05-10):
        本人今天对着过充过放短路IC DW01K与外部MOS管连接的原理图研究了一下,但是有一些问题始终不明白,于是将个人对该电路的理解写在下面,请教一下大家看是不是我有些地方想错了,让大家见笑了。
        当电池电压大于过放电压小于过充电压时,两个MOS管都导通,将电池的地跟外部电源的地共地进行充电或者供电;处于过充电压时M2断开,虽然不共地但是电压相当,因此对于外部电源的地依然存在4.2V左右的电压,可以对外进行供电;但是当处于过放模式断开M1后只是去掉了电池与外部电源的共地,锂电池不是仍然对外有电压输出?那要怎么控制对外不供电呢?另外处于过放模式下M1会一直断开,那让电池过度充电充回正常电压的电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即然知道“只是去掉了电池与外部电源的共地”
那么电池只接正极不连接负极能点亮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然知道“只是去掉了电池与外部电源的共地”
那么电池只接正极不连接负极能点亮灯泡? ...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但这样的话过充模式下M2也断开了,依然没有共地,又是怎么实现对外供电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但这样的话过充模式下M2也断开了,依然没有共地,又是怎么实现对外供电的呢? ...

考虑下电流的流向,充电与对外供电是两个方向。
M2体内有一只二极管一只存在的,通过它可以对负载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下电流的流向,充电与对外供电是两个方向。
M2体内有一只二极管一只存在的,通过它可以对负载供电。 ...

顿时茅塞顿开啊,谢谢了!没想到是用了体二极管,做电源太菜了